汽缸行程控制问题

楼主(2017-02-22):
现在设计一个抓料的机构,但料有两种不同的高度,所以汽缸上下行走会需要走不同的行程,现汽缸总行程50mm,两种料高度相差4mm,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汽缸切换两种行程

网友A:
想办法在汽缸底部增加个限位或者挡块之类的,每次切换料时增加或取下挡块就可以啦

网友B:
你抓取产品的是靠什么?真空吸盘还是夹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在汽缸底部增加个限位或者挡块之类的,每次切换料时增加或取下挡块就可以啦

这种想过,但是感觉比较麻烦,取挡块要拧螺丝,我想的是有没有可以直接拿取的,最好有自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抓取产品的是靠什么?真空吸盘还是夹爪?

爪子夹取,真空吸盘就好了,本身就可以有一定的调整范围

网友:
我看到贵公司同步带轮应该有用到吧

网友:
用多位气缸,双行程46/50,

网友:
可不可以把爪子抓取的范围做成可调

网友:
再摞一个气缸

网友:
气缸本来就是柔性夹紧,选择能夹小的,行程能满足夹大的,不应该两种高度的都可以夹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想过,但是感觉比较麻烦,取挡块要拧螺丝,我想的是有没有可以直接拿取的,最好有自动的方式

可以采用周期回转的端面凸轮来实现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周期回转的端面凸轮来实现这个动作

我小菜鸟一个没画过凸轮,可以简单画个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