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新人系列:平皮带的受力计算

楼主(2017-02-22):
最近做了一个输送的机构,出了一些小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在于理论计算方面有一些不解,特发帖求教:
流程说明:产品由震动盘输送到皮带上,皮带带动产品向前移动,直到产品碰到限位停止,但是皮带正常运转,仅产品卡在限位处不移动。如图1
出现的问题:皮带打滑
问题原因:分析原因为产品的斜面与限位接触,产生了一个将产品下压的分力,造成皮带摩擦力过大,产生打滑现象。如图2
发生的问题我已经解决,只是想计算下造成打滑的力!

想要计算整体机构的受力:
1、皮带的拉力,
2、皮带的摩擦力
3、产品向下的压力。

产品:材质为45钢材,底部平整,重量0.2kg
皮带:聚氨酯网文,  背面摩擦力0.2 正面摩擦力0.3
小弟才疏学浅,百度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思路,特来求教!

网友:
个人看法   皮带打滑 做张紧  工件压皮带皮带底下加垫轨  或者换链板

网友(点评):
问题已经解决,我只想计算下造成打滑的力

网友:
没有弄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是要选择驱动功率么?

网友:
减短皮带,位于挡板前一段位置停止,

挡板和皮带之间用无动力辊,利用零件向前挤位。

这样就消除你认为的向下的分力。

网友:
是有些描述不清,向下压,应该增加了摩擦力(=压力x摩察系数),所以是打滑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是的,打滑的原因是这个,我解决了此问题,就是想把这个转换成理论

网友(点评):
所以是皮带和主动辊之间的打滑,还是皮带与产品之间的打滑??

网友:
人家只是想知道计算方式 呵呵 静等大神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流程说明:产品由震动盘输送到皮带上,皮带带动产品向前移动,直到产品碰到限位停止,但是皮带正常运转,仅产品卡在限位处不移动。
楼主是想通过摩擦力把皮带挡停吗?

网友(点评):
不是 我这个说的是现象,我想把这个现象转换成理论!

网友:
说明一下你电机的功率啊。

网友:
听起来有点懵,没明白楼主的需求

网友:
简化算法
1.算出挡板在挡住这么多工件向前运动的时候所受到的横向力,就是工件重量X摩擦系数X9.8;
2.找出挡板和工件接触的外法线方向,分解到水平和竖直方向,水平方向的数值是1中计算出来的;
3.算出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的很对。有个疑问 就是皮带的速度 张紧力 对这个横向力是否由影响!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皮带打滑的问题,解决后突然想理论计算下这个现象!

网友:
1、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你设计失误造成,既然已经解决,理论计算也没什么意义。
2、如果设计合理,挡板没有碰到那个圆角,那么摩擦力=工件重量X摩擦系数X9.8;
3、设计失误,挡板边缘碰到圆弧面了,那么会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动态变化的),那么摩擦力=(向下分力+工件重量X9.8)X摩擦系数,随着工件的倾斜,会发生“卡主”的感觉,也就是向下的分力过大,造成摩擦力远大于电机输出轴处的摩擦力,从而打滑。

网友(2017-03-24):
正压力(重力)所产生的力F > f(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