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方面解读粗糙度

楼主(2017-02-22):
01

粗糙度的概念

零件表面经过加工后,看起来很光滑,经放大观察却凹凸不平。所谓表面粗糙度就是加工表面上具有的较小间距和峰谷所组成的微观几何形状特性。零件表面的功用不同,所需的表面粗糙度参数值也不一样。零件图上要标注表面粗糙度符号,用以说明该表面完工后须达到的表面特性。表面粗糙度高度参数有3种。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02

粗糙度的评定参数

以Ra\Rz\Ry三种代号加数字来表示,机械图纸中都会有相应的表面质量要求,一般是工件表面粗糙度Ra<0.8um的表面时称作:镜面;评定参数:通常采用下列参数之一来定量评定表面粗糙度。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在取样长度L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或近似为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式中轮廓偏距y指在测量方向上轮廓点与基准线之间的距离。基准线为轮廓的最小二乘中线O。这条线划分轮廓并使其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离该线的平方和为最小。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在取样长度l内5个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 5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轮廓最大高度Ry:在取样长度L内轮廓峰顶线与轮廓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03

粗糙度的测量和标注

用电子仪器或光学仪器测量出Ra、Rz和Ry的数值即可定量评定表面粗糙度。在实际生产中,经常凭人的视觉和触感并用样块与被加工表面相比较来鉴定其粗糙度。

标注方法:在零件图上用符号标注加工表面的特征。为基本符号,单独使用这一符号是没有意义的,加注参数值时表示表面可用任何方法获得。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04

粗糙度的获取方法

关于表面粗糙度的数值和表面特征、获得方法、应用举例请参见下表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05

粗糙度的影响

表面粗糙度一般是由所采用的加工方法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例如加工过程中刀具与零件表面间的摩擦、切屑分离时表面层金属的塑性变形以及工艺系统中的高频振动等。由于加工方法和工件材料的不同,被加工表面留下痕迹的深浅、疏密、形状和纹理都有差别。表面粗糙度与机械零件的配合性质、耐磨性、疲劳强度、接触刚度、振动和噪声等有密切关系,对机械产品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有重要影响。表面粗糙度的大小,对机械零件的使用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表面粗糙度影响零件的耐磨性。表面越粗糙,配合表面间的有效接触面积越小,压强越大,磨损就越快。
  • 表面粗糙度影响配合性质的稳定性。对间隙配合来说,表面越粗糙,就越易磨损,使工作过程中间隙逐渐增大;对过盈配合来说,由于装配时将微观凸峰挤平,减小了实际有效过盈,降低了联结强度。
  • 表面粗糙度影响零件的疲劳强度。粗糙零件的表面存在较大的波谷,它们像尖角缺口和裂纹一样,对应力集中很敏感,从而影响零件的疲劳强度。
  • 表面粗糙度影响零件的抗腐蚀性。粗糙的表面,易使腐蚀性气体或液体通过表面的微观凹谷渗入到金属内层,造成表面腐蚀。
  • 表面粗糙度影响零件的密封性。粗糙的表面之间无法严密地贴合,气体或液体通过接触面间的缝隙渗漏。

此外,表面粗糙度对零件的外观、测量精度也有影响。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网友A:
前段时间做的机器里面客户就要求Rz<0.7所以特地去了解了一下   然后发现自己还是好多不知道.......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做的机器里面客户就要求Rz<0.7所以特地去了解了一下   然后发现自己还是好多不知道.......学习啊

那Ra要求得在0.15以下了,这个磨床做的话一般国内的机床不行,得研磨啊,推荐你去了解一下豪克能技术,以车代磨,专门做镜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Ra要求得在0.15以下了,这个磨床做的话一般国内的机床不行,得研磨啊,推荐你去了解一下豪克能技术,以 ...

确实,粗糙度要求挺严格的   不过给我们处理这家是客户给我们推荐的 专门做管道的

网友:
学过的不复习忙了

网友B:
加油,学习了,最后的配图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学习了,最后的配图很形象

大爆炸的粉丝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Ra要求得在0.15以下了,这个磨床做的话一般国内的机床不行,得研磨啊,推荐你去了解一下豪克能技术,以 ...

如果是外圆的话,车床改造一下进行抛光,粗糙度可以达到0.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外圆的话,车床改造一下进行抛光,粗糙度可以达到0.01

豪克能技术挺牛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豪克能技术挺牛啊

豪克能达不到这个光洁度,我说的是车床改造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豪克能达不到这个光洁度,我说的是车床改造抛光;

怎么改造,直接安装一个抛光的千页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改造,直接安装一个抛光的千页轮?

在刀架上安装一个动力抛光机【砂带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刀架上安装一个动力抛光机【砂带抛光】

加工精度没办法保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工精度没办法保证吧

尺寸精度及形位公差是由前一道工序的精磨决定的,抛光紧紧改变粗糙度,不影响其他精度,已经得到验证

网友:
三者在使用时有什么不同点吗?

0.4a  和   1.6s 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精度及形位公差是由前一道工序的精磨决定的,抛光紧紧改变粗糙度,不影响其他精度,已经得到验证

是由之前了解过豪克能吗?

楼主:
提升表面光洁度的好办法——豪克能技术

楼主:
超声滚压技术(豪克能)能大幅度提升零部件光洁度代替磨床的 效果很好

网友:
学习了 ,这些书本知识还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