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控制加工尺寸

楼主(2017-02-22):
求助,黑色的金属件是我们做的配件,现在是用1:1粘的。 出现问题: 做好的配件经常出现拧不进去的现象,丝套拧了两圈就拧不动了(不清楚丝套的加工工艺,尺寸稳定性很差吗?)。做的太松也不是解决的办法。求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我也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感觉丝套不是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感觉丝套不是很好用啊

那大侠您咋解决的这个问题,或者有类似弹性的替代品吗?

网友(点评):
用的不多,所以对这个不了解,抱歉,帮不了你

网友B:
套拧了两圈就拧不动了, 如果设计尺寸配合没有问题,就是加工的问题;  容易出现的问题:螺纹底孔 垂直度的问题,另个就是螺纹刀没有吃到位.

用弹性的代替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拧了两圈就拧不动了, 如果设计尺寸配合没有问题,就是加工的问题;  容易出现的问题:螺纹底孔 垂直度的问题 ...

这个件都是数控做的,他用之前的丝套拧就没事 ,我拿到之后,从库房随机那了5个丝套,发现都不行。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弹簧的差异性那么大吗?

网友(点评):
丝套 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拧了两圈就拧不动了, 如果设计尺寸配合没有问题,就是加工的问题;  容易出现的问题:螺纹底孔 垂直度的问题 ...

并且,我这个产品是需要中间有一段弹性连接。能让杆和上面的头能相对活动

网友(点评):
中间弹性部件,在加工的时候容易有偏差, 还有那个丝套,拿给品质部按照图纸好好检检; 估计加工方面问题多一些?

网友:
丝套的加工工艺很差的,有的就是手扳车加工,尺寸稳定性很差。

网友:
按照丝套的尺寸适当调整配件的加工尺寸。

网友C:
丝套应该有个公差范围吧,没关系的下回自己做个塞规,一端是上偏差尺寸,一端是下偏差尺寸,每一个都检查,就不会出现丝套拧不动的现象啦

网友(点评):
对,现检查一下零部件有没有问题, 从最基本的地方排除,看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点评):
塞规方便快捷,宜随身携带,可以随时抽检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套应该有个公差范围吧,没关系的下回自己做个塞规,一端是上偏差尺寸,一端是下偏差尺寸,每一个都检查, ...

大侠 ,这个丝套可以当做弹簧用吗,您看我1L的图片  ,是想让他可以左右摆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这个丝套可以当做弹簧用吗,您看我1L的图片  ,是想让他可以左右摆动的

摆动不大的前提下是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装丝套的工件需要用专用ST丝锥进行攻丝,而不是普通丝锥。而且螺纹孔有专用螺纹检具

网友:
JB/T7604锁紧型钢丝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