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挤压成型的铝型材刀切边可以实现倒角工艺吗

楼主(2017-02-22):
如题,请大神们说说看。

网友A:
我见过的几种设备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几种设备都不能

为什么刀切边不能,其他的可以呢

网友:
局部喷砂去毛刺可以,,,比较大的倒角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几种设备都不能

做一些工装也不能吗

网友:
这取决于厚度,厚的当然可以,薄的什么工艺出来都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些工装也不能吗

可以喷砂,出个比较小的钝角

网友:
上图看看形状尺寸要求?

网友:
是用圆锯切的吗?最好把图纸也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7-11-11):
换个思路,封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