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振动盘 螺丝筛选问题

楼主(2017-02-22):
大侠们好,
      现遇到个大问题,想请教大家。
      如下图,
      1、螺丝筛选,振动盘出料处螺丝叠料。
      2、直振部位原有压板,因为螺丝高度不标准,有浮动,压块调节很难调好。
      3、另外出料部位最尴尬,螺丝叠料,气缸直接卡死。
三个位置的问题很无奈!
有遇到类似的烦请伸出您的援手!

网友A:
为什么不压螺栓这个部位?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压螺栓这个部位?

压法兰边吗?

网友A:
对啊,振动盘出来,在直振这段,肯定是要压的,不然它会跳,无法控制它。

网友(点评):
前面的振动盘出料部位卡 也麻烦,这个不好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振动盘出来,在直振这段,肯定是要压的,不然它会跳,无法控制它。

嗯 是的。
这是一种方法,我之前也想到了,还没试

网友: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肯定是要振动盘上想办法弄好的,之前我做的一个装配机,上面的0.7毫米的垫片也是因为振动盘的问题,搞得头大,总之这个振动盘太便宜了就没好货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也就五千多吧。 我们当时买的是电批+这个一套 一共两万块。 但是前前后后出问题,供应商跑了十八趟,灭有解决。 现在已经和我们绝交了。。。。

网友:
问题1:压螺丝垫片边沿;
问题2:入口做小,只能入一个螺丝,开口倒角。

网友(点评):
这个改起来有点麻烦。 供应商已经撂挑子了。 这个改动振动盘,真有点心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压螺栓这个部位?

二楼正解,一般紧密震动盘,直振料槽位置上面都做亚克力的上压紧的,防止重叠

网友(点评):
了解了,我们这有两台,一台是铝板压的一台是不锈钢板压的。

网友B:
压板要加,同时根据产能适当降低振动频率和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板要加,同时根据产能适当降低振动频率和振幅

请问下 直振调节是水平好还是倾斜好?出料低还是进料低?

如果可以进料低爬坡的话,我感觉就不会叠料了

网友(点评):
爬坡不好吧。

网友C:
来料高低尺寸不一致,工厂一般采取上机前单独筛选一次,比较现实,象你这种情况,单独腾个震动器快速筛成高中低三档就好了。

网友:
的确如楼上所说

网友:
楼主在螺丝入口处增加个压板不是很难搞的事情,做个罩子,然后侧面在螺纹滑道处拧几个螺丝固定住就行啦

网友:
对的,螺丝尾部的法兰边肯定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料高低尺寸不一致,工厂一般采取上机前单独筛选一次,比较现实,象你这种情况,单独腾个震动器快速筛成高 ...

螺丝 是供应商送的,所以只能让螺丝机以不变应万变!

网友:
在直振这段,要压边

楼主:
目前已经基本解决所有问题。
调节程序,改变原设计逻辑思路。
另外气缸处卡料使用延迟再伸缩一次,这样卡住的就会被弹开。

网友(2017-04-10):
加一块压边的板,多留个1毫的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讨论

网友(2017-05-27):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基本解决所有问题。
调节程序,改变原设计逻辑思路。
另外气缸处卡料使用延迟再伸缩一次,这样卡 ...

没有压边吗?只是气缸多分一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