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器箱体一体式成型?

楼主(2017-02-22):
     最近看到一个减速器箱体,没有分上下箱体,请问是怎么做的?铸造的话,应该分上下箱体!求各位大侠讲解!谢谢了,

网友A:
减速机有很多箱体是一体式结构的,楼主指的是哪一类,发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点评):
是啊,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有很多箱体是一体式结构的,楼主指的是哪一类,发一张照片看看

就是这种,估计这一类型成型方法一样吧?谢谢.

网友B:
融模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融模铸造。

这个是钢铁件,请问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估计这一类型成型方法一样吧?谢谢.

标准减速机有很多款类似的整体式结构,一般都是灰铁砂铸,左侧那个轴承盖很大,是可拆的,箱体内的齿轮就是从这里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减速机有很多款类似的整体式结构,一般都是灰铁砂铸,左侧那个轴承盖很大,是可拆的,箱体内的齿轮就 ...

这个箱体普通铸造是无法建模,刚才那位大侠说的熔模铸造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减速机有很多款类似的整体式结构,一般都是灰铁砂铸,左侧那个轴承盖很大,是可拆的,箱体内的齿轮就 ...

轴承盖以及齿轮都能拿出来,以往见过的减速机箱体都是上下箱体,近年出现很多一体式,所以对它成型有点困惑,因为一体式箱体内部成型,模型无法取出。

网友:
传说中的消失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钢铁件,请问也可以吗?

可以。用泡沫塑料做个模型,埋进沙箱,直接向泡沫塑料上浇铁水,泡沫塑料瞬间气化。

网友:
合箱造型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泡沫塑料做个模型,埋进沙箱,直接向泡沫塑料上浇铁水,泡沫塑料瞬间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