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个合金顶尖玩

楼主(2017-02-22):
如图,随便找了个合金顶尖车了下。
感觉很舒爽,不知道是不是假合金,没什么太大难度的赶角
三爪装夹,跳动大,但更有挑战,却没什么硬度的感觉,怎么测这合金的硬度,要上高硬度的硬度计,但要破坏顶尖。
抛砖引玉,看大家还有什么刀能车合金顶尖。
过几天不忙了,车钻头柄试下推广性如何。

网友A:
角度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不对了

测试,而已。

网友:
通常硬度计分布、洛、维三种,维氏硬度就是针对薄壁、小件用的。

网友:
既然这合金顶尖车削没问题、钻头柄更没问题啦!
我觉得肯定能车动,就是一个字“慢”吃刀量小所局限!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高速钢  硬质合金是切削不出这个效果的

网友:
硬质合金的hrc可以达到67左右,不知道楼主使用什么样的刀具进行加工

网友:
想知道大侠用的是什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高速钢  硬质合金是切削不出这个效果的

我也怀疑是假合金,不过这是用了很久,修磨多次废弃的加长磨床顶尖。
至少学名是合金顶尖。

网友C:
找个中心钻车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中心钻车车试试

车得动中心钻?如果是高速钢的,随便找个车刀都能车,有的刀片要磨下下。
合金的中心钻,还没试过。

网友:
什么刀头车的

网友: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
一般都是磨得

网友:
金刚石车刀,小意思!

楼主:
正式加工了,OK。

楼主:
上图说明。
打表,表针无明显移动。

很光滑!

很光滑!

车的切屑还有点像粉末冶金

车的切屑还有点像粉末冶金

网友:
什么刀片这么 6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再说出这个标题里面真正隐藏的涵义是什么。
问:车顶尖合金应该用什么转速和进给?大概的就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也会说说我的实践过程和感觉。

网友D:
切屑速度20米左右,背吃刀量0.1左右进给0.1左右,cbn刀具,回楼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屑速度20米左右,背吃刀量0.1左右进给0.1左右,cbn刀具,回楼上问题

第一次开了一千二百转,用的旧刀片(其实也就少量磨损)背吃刀量0.1,进给F25,大端有暗红切屑。崩刃。
后来降到九百转,新刀片,很好。
因本身另带夹具,动平衡不是太好,所以不敢用恒线速功能。

楼主:
当时也只有车加工是最佳最快的选择。
主要涵义其实是:
①对加工工艺的理解;如釆用磨制,要专用工装,磨好了再装在车床上用,因为是二次装夹,且仅有一个圆柱面和端面定位,肯定是有间隙的,也必然会有跳动。釆用在车床上直接加工精度会更好!
②对合金材料的理解;很多人一看到合金就想到刀具的合金材料,诚然,顶尖的合金也是合金,但作为结构件,还是有点韧性的,连具体是什么合金都不用研究就可以考虑车工艺可行;
③对刀具的理解;一般刀具的合金材料是HRC89-93左右,而金刚石是另一种硬度标准,是最硬的十度基本上可短时间加工任何材料。
再看pcbn理论值是8.5-9,对一般合金也是可短时间精确加工,何况是单件、韧性较好的“顶尖”合金。
所以,加工本身没有任何悬念。
我倒是想顺便看看对各品牌的合金钻头柄部加工效果如何。
为什么选钻头柄?因为只有这地方是能装夹,不断续的地方呀!
下次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