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冷却剂ph值对加工中心电主轴的影响

楼主(2017-02-23):
       公司加工中心主轴坏了,主轴厂家过来检查的时候测了一下主轴冷却剂(水乙二醇)的ph值,顺便提了一句:ph值不合格会影响主轴寿命及精度。关于这个问题哪位大侠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和卖润滑油的厂家一个套路,切削性能不好了,他也来测测水的酸碱度!结果很明显,中国的自来水100%不合格!所以他的产品没问题,我艹!
难道买桶装的纯净水用?外企和国企都用不起啊!
当然了,厂家卖的产品在说明上和合同上明明白白有标注使用事项那也不能怪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卖润滑油的厂家一个套路,切削性能不好了,他也来测测水的酸碱度!结果很明显,中国的自来水100%不合格! ...

楼上所说正确,不管找到什么原因,都不能把问题转到机床厂家身上是售后不二的法则

网友:
见过一个客户使用的冷却剂呈强碱性,新主轴使用一个月后,前端气密封处就漏水。主轴是带轴承冷却的,轴承冷却水槽是铝材料做的,被冷却剂腐蚀后漏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