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挤型的型材切边不能倒角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如图,型材的切边如方框内显示,型材的厚度是3mm

       先说说这个的前因后果,我们公司让供应商生产的机框,成型是铝挤成型,表面处理是先氧化再喷砂。之前有一个问题,供应商处理的铝型材的边比较锋利,容易造成划伤,所以希望让供应商增加一个倒角工艺,但是供应商回应说铝挤成型的切边 不能倒角,在我的理解中这种倒角可以做一个工装,放在床上倒角即可,供应商是不愿意做工装,不知道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
你可以跟那个供应商说做完了不能收款!

网友A:
买个刮刀,不大的毛刺5秒钟一个边,很快的

网友(点评):
那就喷砂的时候多照顾一下那个部分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A:
买个刮刀,不大的毛刺5秒钟一个边,很快的

直边好刮,异形圆弧的就不好刮了。

网友:
行业中确实比较难做到,只能在加工时尽量的减少毛刺的产生,后续喷砂过程中对毛刺面进行重点关照。
一般没有哪个供应商能够保证无毛刺,即使能保证那么价格坑定比行业内的贵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