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既可以上下也可以旋转的电缸

楼主(2017-02-23):
(图片)

楼主:
活塞杆先旋转几圈 在上升

网友A:
有一种伸摆气缸,气动的。你可以参照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伸摆气缸,气动的。你可以参照SMC

活塞杆先旋转几圈 在上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塞杆先旋转几圈 在上升

SMC伸摆气缸只限于摆动一定角度,不能旋转几周

网友B:
可以采用电机和气缸,配合使用啊,或者用旋转气缸和伸缩气缸配合来实现

网友C:
festo.com.cn/cat/zh-cn_cn/products_0106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sto.com.cn/cat/zh-cn_cn/products_010612

多谢  。。我想要的是旋转几圈后 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电机和气缸,配合使用啊,或者用旋转气缸和伸缩气缸配合来实现

考虑过 尺寸有限

网友:
这种动作合成的现品没见过,你可以把电缸杆配作一个能滑移的导向销,然后配上旋转装置来实现。

网友(2020-07-17):
可以用花键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