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材与带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23):
纯铜板与纯铜带有什么区别呢,板材厚度有0.2~12的,带材厚度有0.05~3的,那我用1mm或2mm厚的该标注用纯铜板还是纯铜带呢?

网友:
根据你耗料情况

工艺决定板材还是带材

网友:
没区别,板材就是大点的带材。钢厂生产出来的薄板都是成卷的,然后开平成板材。带材同样是成卷的分条成不同宽度的带材。

网友:
从市供角度看,板材是平面状的和已经开展了的带材(卷材)。
反而言之,带材那就是成卷状的板材。

网友:
好复杂的   你们说的

网友(2021-07-09):
感谢各位分享,学习了

网友:
看你做什么工件  工件的厚度和宽度正好有现成的带材,那么正好用,省去在下料在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