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正确尺寸一定要和形位公差同时出现吗

楼主(2017-02-23):
理论正确尺寸一般都会和位置度同时出现在图纸上,除了位置度之外和可以有哪些别的形位公差吗?
另外理论尺寸可以标在装配图中吗,是否也需要同时有形位公差才可以?

网友:
小兄弟可以去查阅学习机械设计手册里极限与配合一章;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位置公差是建立在形状公差的基础之上,比如:你标注平行度,那肯定同时要标准平面度公差,因为只有面平整了,才能测量出平行度。

网友A:
注册9年,0帖,1积分,这是神人啊,提出的问题也是神问题。
你不标位置度公差,在图纸空谈什么理论正确尺寸呢。

网友:
形位公差不是随便乱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9年,0帖,1积分,这是神人啊,提出的问题也是神问题。
你不标位置度公差,在图纸空谈什么理论正确尺 ...

我是想问是不是可以标其他的形位公差,就可以不标位置度了。好像轮廓度公差可以的,还有其他的吗?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是不是可以标其他的形位公差,就可以不标位置度了。好像轮廓度公差可以的,还有其他的吗?多谢! ...

其他如倾斜度也可以的,理论正确尺寸是设计者假想的一个理论尺寸,用来表示被测要素理想的形状、方向和位置,本身不带公差,其制造精度要求由与其配合使用的形位公差决定,单独使用理论正确尺寸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如倾斜度也可以的,理论正确尺寸是设计者假想的一个理论尺寸,用来表示被测要素理想的形状、方向和位 ...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