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补面求助

楼主(2017-02-23):
如图,像这种在曲面上开有密密麻麻孔的曲面怎样再补上,我用的移除命令,孔太多,一个一个的太慢了,求老师们赐教,用别的什么命令快速补上。

网友A:
这些破孔看着是比较规则的,在一个大面上,可以尝试以破孔的边界做边界面然后合并,不过还是建议一个一个移除,如果是CREO4.0可以框选这些边界进行移除,也可以用复制粘贴取消修剪进行还原

网友B:
Creo3.0里面复制-命令里面有还原曲面

网友C:
根据破面,提取架构线,重新做曲面,效果会比较理想, 补也是可以的,出来的效果不会很理想,过程也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破面,提取架构线,重新做曲面,效果会比较理想, 补也是可以的,出来的效果不会很理想,过程也繁琐

请问,补的话怎么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o3.0里面复制-命令里面有还原曲面

是不是先复制,在粘贴选项里设置的那个。感觉偏差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破孔看着是比较规则的,在一个大面上,可以尝试以破孔的边界做边界面然后合并,不过还是建议一个一个移 ...

一个个的做边界曲面和一个个的移除太麻烦了,要是有上上百个洞就不行了,还有什么办法让曲面恢复到没有孔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