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要做一个简单的工装

楼主(2017-02-23):
       用来放图片上的壳体,目前的想法是在一块铝材上加工四个洞,让后把壳体的四个脚插进去就好了,现在有这个壳体的三维图,不过没有具体尺寸,怎么才能在solidworks中通过投影或者其他方法,准确的在铝材上画出这四个定位孔?

网友A:
有三维图还没有尺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维图还没有尺寸吗!

三维图的特征是我这边识别出来的,量不出准确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三维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还是别人发到你这来的 你是怎么个 识别出来的 不理解这句话

网友:
既然能识别出来,就可以量出来啊

网友:
尺寸不能准确测量,你还期望它能准确投影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识别出来的特征是量不准的。

网友:
另存igs或者stp文件,然后再识别试试

网友:
做个工程图试试

网友:
UG可以采取求差获得,我想软件大同小异,应该有这个指令吧,具体你找找

网友:
用测量工具应该可以吧不要知道特征啊

网友:
定位孔的尺寸一般都是整数吧,怎么可能量不出来

网友:
在装配体里面编辑特征开孔,贼准

网友:
1.转成2D图,CAD里画同心圆
2.上面的方法有点复杂了,这些步骤3D软件里面都可以搞定
3.就这样了吧。

网友:
制作装配体,然后添加零件到装配体里面在,在装配体里新建零件,已现有模型做参考进行新零件的绘制,就可以了,但是不是很理解你所说的无法准确测量时怎么回事。

网友:
发给我吧,我帮你量出来

网友:
不明白!怎么量不准,难道是数据格式不对!试试建个基准面,自己对着孔描一个!

网友:
用那四个柱来定位,是否妥当?要是有作业的情况,柱子断了,这产品不是废了么?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摸索摸索就好了。楼主刚入行吧。

网友:
新建一个装配图,直接在装配图里配合好,然后根据同心来画孔就行了

网友:
模型上测量或者导出工程图啊,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
治具测量不就行了吗?

网友:
什么格式的三维图就用什么软件测量,就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图的特征是我这边识别出来的,量不出准确尺寸

同上

网友:
以一个圆柱的端面为基准面
,建草图,应该可以量

网友(2017-05-10):
投影到二维,保存到dwg格式

网友:
最靠谱的还是三维软件里利用测量工具量尺寸吧,

网友(2023-10-12):
1:1转换到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