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失败的试刀经历

楼主(2017-02-23):
发个帖做个记录,也希望对这方面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题目:加工Φ65通孔,深度1100mm,工件规则方形,可两端进刀对接,光洁度达6.312.5。材质:ZG20Mn。孔数量80个。
前期用钻、镗的方式试了一个孔,工时太长。刀具厂家推荐使用复合钻。每分钟加工深度6mm。以前公司没用过这种刀,于是订了2把试试能否加工。刀具如下图:
刀头Φ65,刀杆Φ50长600(不含刀柄中间套),切削液中间排出

东西准备就绪,开干。第一次试刀,参数:进刀0.05mm/r,转速100r/min,加工了10mm深,发现不断屑:
刀具商说正常铁屑应该成片状,不然打进去后不能正常排屑。要求提高转速。
第二次试刀,参数:进刀0.05mm/r,转速200r/min,继续加工,铁屑也成连续状,只是没那么长了,然后加工了约10mm,声音不对,于是停下来,一看中间的定心钻崩了,换了定心钻继续钻,然后刀片崩了,孔壁有挤压情况,换了继续,又加工了约10mm,突然声音不对,震动较大,刀具有火星,还没来得及停下,刀杆直接崩了!
还有一根备用的,于是拿出第二根继续干,换了刀杆、刀头、刀片。刀具商说试试300转,然后另起一个位置钻,钻了大概约20mm,毫无征兆,砰,刀杆又断了!我去。。。。
后来分析可能原因;1、刀杆调得太硬,韧性差了,(据刀具商说材料为42CrMo,毛坯调质在29HRC左右.表面淬火在40HRC左右),但是毕竟600长才50大,太硬易崩,太软刚性差。
2、整体连接刚性差,刀具连接是 主轴60孔——60转50柄——50柄转接直柄刀杆——刀杆孔塞刀头。中间过渡太多,导致整体刚性差,加工易发颤。

网友A:
看一下肯纳的HTS钻头,你这个是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肯纳的HTS钻头,你这个是仿货。

对,就是个小刀具厂仿制的,价格相对很低。

网友(点评):
有没有先打一个中心钻,我打过耐高温合金925,直径100,深度800, 25米线速度,0.07mm/转. 切屑是卷的,不过不像你的,好像刀片刃口都有小崩口一样。先是定心问题,进给肯定可以在0.1以上。

网友:
刀杆的材质,最好是合金钢的,像钻孔尽量不要用硬质合金刀柄。

网友(点评):
刀杆材质是42CrMo

网友:
问问刀具商 有没有其他厂有过实际加工经验的,收集一些参数过来,这种随意给的参数能免则免,搞不好出大问题,
还有就是平常我的经验:成型刀和刀片刀的参数一般是是区别略大的,这把刀我最不安的就是不知道是当刀片刀来给参数还是当成型刀来给

网友B:
刀杆距工件端能不能加个支撑,增加下刚性

网友C:
你这情况,依我看问题不出在刀杆,而是复合钻钻刀。

网友D:
分析一下:第一次复合刀具的定心钻崩了,不应该立即换上新的定心钻继续钻孔,应该检查是否有刀片残留,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孔心已经偏了,换上新的定心钻继续钻,是越钻越偏,直接导致后来的刀具柄直接断掉。
建议:钻孔之前打个中心孔,不要直接用复合刀具直接钻孔,最好在增加直径差不多的引导孔,这样可以保证孔心的定位精度,这么长的孔如果在入口的时候孔心就会有偏差的话,那么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越钻越偏的结果就是断刀。

网友:
刀者如医。
如有你在现场检测的跳动数据,加上刀具的详细角度,刀杆的硬度材质(金相、成份)等更有利于大家分析。

网友(点评):
跳动在刀具送来的时候打过表,当时开钻之前也有打,刀杆前端跳动基本在0.1左右,最小打过0.08,最大0.15,刀具商要求0.2以内。刀具角度确实不知道,刀杆材料42CrMo,调质在29HRC左右,淬火40HRC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距工件端能不能加个支撑,增加下刚性

谢谢,这也是个思路,可以解决钻前面部分,但是钻到孔后面部分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一下:第一次复合刀具的定心钻崩了,不应该立即换上新的定心钻继续钻孔,应该检查是否有刀片残留,而且 ...

谢谢,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刀具商说中心钻钻尖是人工磨的。不过检查刀片残留这些是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依我看问题不出在刀杆,而是复合钻钻刀。

前辈是指刀具角度这些么,这块确实点都不懂了。。。。但是刀具商说这种刀别的厂有在用他们的,用得也很好,不过我们这个是最小的。其他有Φ80的,Φ100的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是指刀具角度这些么,这块确实点都不懂了。。。。但是刀具商说这种刀别的厂有在用他们的,用得也很好 ...

参数没有的话,楼主可以补拍几张刀具、加工过程的照片,多角度的,还有刀杆的跳动,悬伸长度等,可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是指刀具角度这些么,这块确实点都不懂了。。。。但是刀具商说这种刀别的厂有在用他们的,用得也很好 ...

因为你的刀杆只有原来钻头那么大,而复合钻的切消力增加差不多一倍,稍有点积屑就会产生偏中心,这时刀具必需要有导向。你再看看他们那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刀具商说中心钻钻尖是人工磨的。不过检查刀片残留这些是做了的。

是人工磨的就会有偏差的,中心不正有可能是断刀原因

网友E:
是不是,装夹不稳,主轴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装夹不稳,主轴晃动

装夹是绝对稳当的。。。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不过是枪钻的设备。设备是沈阳机床做的专机。钻头用的是内冷合金钻(牌子:钴岭、恒科特)。钻孔深度220mm。工件是曲轴,加工部位是连杆侧面的斜油孔。当时新设备进生产线,调试设备。一天断了十几根(价格在一千左右),而且是引孔之后在钻孔。更改各种参数,转速从2200 调到 1500-3500  进给也是各种调。还是不行,每次钻到150mm深度的时候,好点的情况是憋停,严重的就直接断了。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天光砸钻头玩。后来实在没招了,请人沈阳机床厂的大拿过来,调了半天, 啪啪。又断两根。。。。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表情。 在后来找来钻头厂家的人。。  调调调的,最后一根钻头基本上能干10-15个曲轴。还要盯着点。。。再后来干的可以越来越多了,一根能干50件。。但是感觉还是有问题。换班就换钻头。恩  没毛病。可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要怪人家刀杆 ,是到头设计的问题

网友:
定心钻与刀片间不应有空隙,也就是说定心钻头比钻柄要大一些。

网友G:
1.刀头部位的设计结构,充当主切削刃的部分前角是多少,如果小的话,不够锋利,切削力会太大;
2.排屑问题,深孔加工排屑不畅是致命的,需要优化排屑槽,使用高压内冷把铁屑冲出;
3.刀杆材料的选择,切削时产生的扭力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验证刀杆是否满足要求;
4.建议参考一下深孔镗的的加工;
5.加工工艺是否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刀头部位的设计结构,充当主切削刃的部分前角是多少,如果小的话,不够锋利,切削力会太大;
2.排屑问题 ...

多谢给出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不过是枪钻的设备。设备是沈阳机床做的专机。钻头用的是内冷合金钻(牌子:钴岭 ...

多大的孔啊?220也不是好深啊

网友:
这么深的内孔,机床要有内冷才行,不然就拿麻花钻来搞,有内冷,山特880,直接钻,每分钟进给150到200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加导向孔会好很多,注意排屑的问题,有的时候钻钻就断了,和工件的材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公司开始也用整硬的钻头加工,一根3800,也是断的啪啪的,后来改用高估的,基本就不断了,效率低了,但是刀具寿命好,工件也费不了了,算算还是合算的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H:
顺便说下,这样的钻头不能钻通孔滴。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夹是绝对稳当的。。。

这刀具断了怎么算??  谁来承担责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顺便说下,这样的钻头不能钻通孔滴。嘿嘿

那砸整?孔肯定是要钻的,到最后留一点不通?最后不还是要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砸整?孔肯定是要钻的,到最后留一点不通?最后不还是要通的吗?

这钻头就是不能钻通孔的意思。
中心钻出口后无定心作用。

网友:
外行,我是觉得刀杆的调质出问题了,刀头的切削角和排屑问题有点大

网友:
这样的u钻我们也代理,价格大约是肯纳的一半,从来都是厂家下了订单,我们带着u钻去试,厂家满意就留下,不满意我们就带回去。。。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是,用45号钢调质一下,实心,刀头用白钢刀焊接,冷却可以在刀杆上绑一塑料小管,

网友:
分析一下刀杆破坏的原因:
       1.导向影响:此钻头应为外排屑机夹深孔钻,这种钻头为不平衡刀具,加工时产生的径向切削力不平衡,易使刀具造成径向偏移,没有可靠的导向,被加工的孔就会偏移中心造成钻杆弯曲而破坏。(此钻头仅靠中心处的钻头导向是远远不够的)
       2.排屑影响:20Mn是低碳合金钢,塑性、韧性大,相对来说不易切削,特别是不易断屑,过长过大的切屑不易排出。(此钻头钻杆直径50,钻头直径65,单边排屑间隙只有7.5)切屑堵塞在孔里与工件刀具相互挤压增大扭矩,使钻杆扭断。(从第二次试切的刀具照片可以看出)切削液压力流量达不到要求也影响排屑。
解决的办法:
       1.增加和提高导向性能:深孔加工导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深孔刀具是不平衡刀具,如枪钻、BTA内排屑深孔钻、喷吸钻都需要导向套导向或预加工导向孔。此钻头可在钻杆部分加导向套或在工件前端预加工导向孔,在钻头结构上应该增加导向支撑块(与内排屑深孔钻相似)提高自导性。
       2.提高排屑性能:  选择断屑好的刀片刃形,选择合理的切削用量,一般提高断屑性能是提高走刀量,而提高切削速度对断屑影响甚微(增大走刀量应考虑刀片后角)。再就是增大切削液压力和流量,这个应该参考内排屑深孔钻的工艺规范。

网友(2017-03-28):
想当然,以为模仿个样子就够了,结构参数才是重点,

网友:
  检测刀杆是否有挠度,偏 不同心。合金钢,太硬不好,以前用过很好用的额

网友:
加长钻啊直接钻出来,搞这么复杂。
两个方法
1,大小钻头直接加工。
2.先钻,再加长镗刀杆(高转速,低走刀,刀片吃满)

网友(2017-05-04):
1)中心钻要与刀片有过切量(直刃钻转90度,削扁)
2)冷却孔在刀片下方开
3)刀头四周加导向条
4)机床加引导(或之前先打引导)
5)跳动0.1以内

网友(2019-08-30):
这种孔,很明显用喷吸钻,我司可轻松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