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新人系列:震动排列机

楼主(2017-02-23):
最近小弟在做一台设备:主要是将一种物料由散乱的物料整理有序。如图一:
物料尺寸:
震动排列到治具中:
物料直径为10mm 高度为8MM 倒角45°

现在设备做出来了,但是效果只能达到90%左右,每次都有几个位置是空的。
设备左右振幅为8mm。前后摆动角度为40°

如何能保证100%都可以震动到治具中,或者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排列。机械手已经尝试过,速度有点跟不上,更重要是成本太高了

设备节拍为40S    要排列240个物料。

网友A:
这种方式后面10%再排列进去要看机缘了,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安装个一个合拢的推板,就相当于把240个孔位变成几等分,经过基本筛选后(90%已入),一侧推板向另一侧推板方向合拢,将未进孔的物料合拢到边缘间的1/5区域,再进行震动(空间小,震进去的几率高),然后再向另一方向呈1/5一段的方式移动,再震动。。。。。。哈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机器还是蛮有创意的,建议增加一个斜面功能,让遗漏的地方可以滑进去。

网友:
见识不够帮不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还是蛮有创意的,建议增加一个斜面功能,让遗漏的地方可以滑进去。

他是上下来回旋转的,旋转的同时 左右震动来达到把物料排列好!

网友C:
有个排钮机,和你这差不多,排列纽扣的,不过也有漏的

网友(点评):
有图片么 ?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本来就是概率事件!只是重复多了才导致大概率。

网友(点评):
是啊 所以想知道如何才能增大概率,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进行检测

网友:
再增设周向来回运动的动作吧。

网友:
要满足节拍要求,纯粹机械振动的方式怎么都会有几个位置是空的,概率决定了的。可以考虑机械手和机械振动方式结合,振动完毕后工业相机视频检测(也可以光电检测,24个关电开关扫描一下),检测出来的信息交给机械手查漏补缺。

网友:
前面进的物料把孔堵住了,这样没进去的物料越往后越难进,几乎看脸了可以把每个孔下面装一个红外检测开关(成本较低),有物料进去后自动识别,这样到后面如果还有没进的孔,单片机控制振动盘在其附近小范围震动,缩小范围,进的几率才会大。一种思路,纯属抛砖引玉

网友:
机械手和振动结合,振动完成90%的充填工作,剩余的10%交给机械手。振动充填完毕的治具由光电开关或工业相机进行检测,机械手执行查漏补缺任务。

网友(点评):
不像加机械手,成本比较高,而且这个治具这么大,用CCD需要移动去拍摄,XY都要移动,成本增加过高,而且上端XY移动拍摄的CCD还会影响机械手的布局,甚至说CCD拍完照后,才能去补漏。这个节拍可能跟不上。

网友:
还是要加一次CCD检测,和补漏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本身就是概率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后面10%再排列进去要看机缘了,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安装个一个合拢的推板,就相当于把240个孔位变成几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排钮机,和你这差不多,排列纽扣的,不过也有漏的

如图所示

网友:
能不能发给我学习学习一下:YUANWM666@163COM

网友:
楼主机构是电机还是气缸上下摆动?

网友:
如果大量的话可以将分检的90通过物料运输排放到下一个治具上,这样下一个治具能够容易保证100%,抖动的治具继续收集,不一定非要达到100%

网友:
物流排列后和板一样平可能就好

网友:
先用振动筛排好,在想结构放内应该更好吧

网友(2017-03-27):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还是蛮有创意的,建议增加一个斜面功能,让遗漏的地方可以滑进去。

补充:斜面,旋转,效仿药片数粒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