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传轴的机构

楼主(2017-02-23):
      这是一个轴的截面,我想做一个机构,拨动一下,或者拉动一下,就可以让这跟轴绕着轴线自转半周(不论正传还是反转),接着可以不停的拉动或者拨动机构一直让它转动,拨一下动一下。我以前见过类似的机构,但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特来请教各位大神!各位大神,我知道分度盘和棘轮的结构,但是我想要的是拨动或者拉动一下,让这个轴自转半周。

网友:
棘轮么

网友(点评):
关键是要让他动的那个机构,我手只要拨动,或者拉动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动作方式,相似分度盘;你可以找下分析盘的工作原理。

网友:
搞个弹簧钢珠卡住圆盘豁口,然后做一个圆盘不是全园的就是分布好质量 左边一个绳 右边一个绳 拉左边顺时针转半圈相反

网友:
看看这样的分度盘是不是你想要的

分度盘

分度盘

网友A:
可以拆一个自行车的响铃总结分析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一个自行车的响铃总结分析解决。

是的,我看到LZ描述以后总感觉这种东西似曾相识,但是一时想不起来。就是自行车铃。

网友:
拨叉式槽轮传动机构,用于间歇运动,可以查一下

楼主:
自行车的车铃貌似是属于往复运动的

网友:
还有老式的开灯的拉开关,也是棘轮机构

网友:
相似分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