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齿轮啮合机构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如果主动轮是不完全齿轮,从动轮是完整齿轮,要求加速或者等速(主动轮齿数多余从动轮),在这种前提下,如何实现齿轮啮合不卡死的现象,要加什么辅助机构,还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网友A:
解决好从动轮周向定位就是了。

网友:
装件时轴距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好从动轮周向定位就是了。

怎么解决周向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周向定位?

方法很多,比如轴向脉冲定位销、止转凸块、电磁铁、软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比如轴向脉冲定位销、止转凸块、电磁铁、软磁铁

可靠吗?定位销用弹簧式的?

网友(点评):
这具体根据你的目标值要求,内容足可以一本小册子了,在此太多了。不再细说了。加我邮箱LWMXX@163.COM

网友:
脆性材料压溃 --- 动画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122490-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78楼

1. 有缺口的转轮被2个齿轮驱动(于是可以越过缺口正常驱动)。
2.  所缠胶带的长度不得大于缺口转轮的周长,不然这一段胶带自我粘连
    难以进行缠绕操作。

网友:
四齿轮设计,怎么设计中心距跟齿数?
http://www.cmiw.cn/thread-3793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