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6上面的圆形中间带X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3):
CV6上面的圆形中间带X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电磁阀与插装阀之间的中间带X的圆圈表示什么呀。

网友:
阻尼?截个屏清楚一点

楼主:
Y3得电油缸能做差动动作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Y3得电油缸能做差动动作吗

下面那一堆阀具体看第二幅图,

楼主:
y3得电时,差动时是不是应为油缸上测的油压强比下侧的油压强要高使得cv6下侧油压大于上侧油压而打开,形成差动快速回路。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