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解钣金问题

楼主(2017-02-23):
有个钣金,以前是用模具批量做的,外协,现在想增大两者的差值,由原来的16增加到30,有没有办法呢?

钣金

钣金

网友:
原模具至少冲头跟下模要换或机加工下,具体得看模具结构吧

网友:
改模,右边89为基准,左边部分下模加工掉14,上模右边的89部分加工掉14,

网友:
你的意思我看成二种,改模当然可以,改已经做好的产品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能需要机械加工

网友:
看具体的模具结构吧,是否有再次加工的的余量,还有这个差值怎么更改? 是单纯的左边减小或右边增大还是两边同时改大小?

网友:
建议在模具基础上做镶块线切割更改,这样批量生产时也易于保证质量精度。

网友:
看模具的余量多少了,余量多的话,可以上加工中心重新加工一下,少来少去的焊补一块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