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锪刀在制造时应该设计圆柱刃带吗?

楼主(2017-02-23):
如题,PCD锪刀在制造时应该设计圆柱刃带吗?

网友A:
要!比普通刀具狭一半

网友B:
要有的,有的锪刀是排削的需要

网友C:
锪刀类似于键槽铣刀。既要有端面刃,也要有圆柱刃。只不过锪刀没有径向走刀功能。

网友:
对上面锪刀没有径向走刀,自己表示怀疑。请大家指正。

网友:
锪刀与铣刀的区别
1、 从加工质量方面看,铣刀加工表面质量较锪刀的高,铣刀可达到0.8,锪刀则达到1.2
就很困难。铣刀可以代替锪刀,但锪刀取代不了铣刀。但锪刀比铣刀的应用则更广泛。 2、 从效率方面看,在加工成孔时锪刀效率高于铣刀,锪刀的加工余量较小,属于成型刀。
在锪圆周环面、沉孔时效率高。
3、 从运动方式看,锪刀走刀是垂直下来,直接切削,进给速度较慢,工件一般静止。而铣
刀则是水平或横向的相对运动,工件一般运动。
4、 从刀纹上看,铣刀铣出的刀纹是半圆弧,而锪刀刀纹是整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锪刀类似于键槽铣刀。既要有端面刃,也要有圆柱刃。只不过锪刀没有径向走刀功能。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的,有的锪刀是排削的需要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比普通刀具狭一半

谢谢前辈!

网友(点评):
互通有无,一路走好

网友:
这个肯定要的啊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