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30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7-02-23):
SUS430是什么材料,好切削吗,手磨可以吗。

网友:
高强度不锈钢,加工性能类同于钢中的65Mn。并且粘刀得很。

网友:
SUS430,日本SUS系列不锈钢。SUS430(F/FR)不锈钢与国标对应的钢牌号是1Cr17。抗拉强度大于450,屈服强度大于205,HBS小于183(数据为经退火处理态)& g0 z& H* J4 n) K
YG类硬质合金的韧性较好,可采用较大的前角,刀刃也可以磨得锋利些,使切削轻快,且切屑与刀具不易产生粘结,较适于加工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