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与SUS316不锈钢如何区分?

楼主(2017-02-23):
现在公司有两种结构完全一样的产品,只是使用的材料不一样,一种是SUS304,一种是SUS316,焊接后喷粉,现在混在一起分辨不出来哪种是304哪种是316了,求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试试使用便携式硬度仪检测一下硬度,对比一下

网友B:
304和316的区别在于316含钼,有种检测钼的试剂在涂到316的材料上会有红色的反应,而304则没有颜色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使用便携式硬度仪检测一下硬度,对比一下

谢谢回复,这两者的硬度差别不大吧,可以一试,不知能否区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和316的区别在于316含钼,有种检测钼的试剂在涂到316的材料上会有红色的反应,而304则没有颜色变化

谢谢回复,能直接涂在喷粉后的表面上吗?还是要将粉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两者的硬度差别不大吧,可以一试,不知能否区分出来。

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难道做破坏性试验??

网友C:
切削后在白光下,七彩光明显的是316

网友:
304的硬度大于316的硬度,检测硬度是能区别的

网友D:
可以用磁铁试试,SUS304的磁力明显大于SUS316.

网友(点评):
这两种基本上都没有磁性。

网友:
顶9楼,推荐用磁铁试试。

网友E:
使用试剂和硬度区分都是可行的,304和316都是奥氏体不锈钢,理论上均无磁性,有弱磁性是因为加工工艺原因使部分奥氏体向马氏体铁素体转变,所以用磁铁区分不可行

网友(点评):
正解,谢谢回复。

网友:
受教各位大侠的方法!

网友:
废钢回收的一般都有便携的检测仪器 去借个就好了

网友:
简易的办法用药水检测(很常见的,各不锈钢材料商基本都有,淘宝上也有),更准确的方法用光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削后在白光下,七彩光明显的是316

2mm厚的板切断面看起来不会很明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磁铁试试,SUS304的磁力明显大于SUS316.

这两种基本上都没有磁性,这种方法区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试剂和硬度区分都是可行的,304和316都是奥氏体不锈钢,理论上均无磁性,有弱磁性是因为加工工艺原因使 ...

正解,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厚的板切断面看起来不会很明显吧?

苹果6手机那个小I/O(充电口子插座),冲压后再锣,有处壁厚才0.5哈

网友:
l两者都无磁性

网友:
静待分别方案!!

网友(2019-05-03):
光谱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