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画图求助!

楼主(2017-02-24):
本图是一个方管焊接的机架,图中红框中的三角支撑的方管要怎么画才好,我是直接左右拉伸是实心的,而方管却是空心的,怎么建模才合理,求助,谢谢!

网友A:
画草图时画成方管截面不就行了.

网友B:
不是很懂楼主的问题,如果要达到空心效果可以用拉伸切除,或者拉伸凸台时选用薄壁特征

网友C:
先用3d草图搭框架,再用结构构件命令

网友(点评):
对,架子这么画方便,之后出材料表也好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草图时画成方管截面不就行了.

关键我是前后三角面拉伸的,不然截面斜着要怎么拉伸,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楼主的问题,如果要达到空心效果可以用拉伸切除,或者拉伸凸台时选用薄壁特征

关键我是前后三角面拉伸的,没法用薄壁特征,方管截面斜着要怎么拉伸达到效果,我用扫描特征效果也不好,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草图时画成方管截面不就行了.

我是前后三角面拉伸的,不是用方管截面拉伸的,没法用薄壁特征,方管截面斜着要怎么拉伸达到效果,我用扫描特征效果也不好,求指教

网友D:
结构构件,然后切呗

网友E:
3D草图,焊接件、剪裁一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3d草图搭框架,再用结构构件命令

我在结构件里未找到我要的方管规格

网友(点评):
库不全,找个全的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3d草图搭框架,再用结构构件命令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构件,然后切呗

能不能说详细点,有点不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结构件里未找到我要的方管规格

在网上找找制作结构件截面的教程吧,应该很多的,这样的话什么样的型材都可以搭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结构件里未找到我要的方管规格

可以做自定义的草图截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草图,焊接件、剪裁一下就ok

是不是直接3D草图画个框架,然后再用结构件方管画,但是三角支撑方管和竖直方管连接的面斜接的很不好

网友(点评):
现在型材都是这样画,效率高

网友B:
楼主是要达到图片上的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达到图片上的效果吗

差不多,我就是想问截面画在哪里?

网友:
还有个小白的方法
直接拉伸做一根空心方钢管
再在两端画两个三角形,切除。作出45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自定义的草图截面的

现在知道怎么用结构件画了,现在就差自定义方管规格的截面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达到图片上的效果吗

最好给我看一下三角连接的样子,连接面有时会斜接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给我看一下三角连接的样子,连接面有时会斜接不好

这是我画的步骤,截面图画在相互垂直的两个面上哪个都行,再在垂直于刚刚两个垂直面的平面上画一条直线,拉伸的时候选择方向的时候把这条直线选上,让后就能朝直线方向上拉伸出薄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怎么用结构件画了,现在就差自定义方管规格的截面了,谢谢!

等会找时间发个教程,现在人在外面

楼主:
非常感谢,但我总感觉这样画出来的方管截面不对啊,你这样斜着画的方管截面和方管正着的截面不一致啊,方管不是应该统一截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会找时间发个教程,现在人在外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3D草图画个框架,然后再用结构件方管画,但是三角支撑方管和竖直方管连接的面斜接的很不好

网上有没有直接下载到全套的型材库啊

网友:
在3D草图的基础上,可以建个垂直该线的面,两边拉伸到到方管的面。

楼主:
666,你的型材库都是齐全的吗?

网友G:
用已有的型材库改一下就行了  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已有的型材库改一下就行了  很快的

好的,我有时间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H:
这些机架   画 不是跟焊接制作一样吗?  建议先算好料   把料画好  然后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机架   画 不是跟焊接制作一样吗?  建议先算好料   把料画好  然后装配

我都是直接实体建模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666,你的型材库都是齐全的吗?

网上下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下载很多的

怎么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下?

http://tu.vx.com/1307/2030.html

网友:
焊接件里画完可以剪切掉多余部分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结构件。也可以画两个面放样生成。也可以拉个直管再切除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是前后三角面拉伸的,没法用薄壁特征,方管截面斜着要怎么拉伸达到效果,我用扫描特征效果也不好, ...

可以创建一个与斜角垂直的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绘制方管截面,拉伸时两个方向的终止条件均为成形到下一面即可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3D草图,然后结构构件。

网友:
用结构件 两边裁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有点不明白,谢谢!

截面如果知道尺寸,直接到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下的自己建SLDLFP文件,就能用焊件画了

网友:
应该挺简单的吧  还是楼主没说明白

网友(2019-11-26):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有点不明白,谢谢!

就这样啦

网友:
随手截了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