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体怎样焊接?

楼主(2017-02-24):
分享一个简单的柜体3D图。没接触过焊接工艺,谁知道这个柜体是怎样装配并焊接的?

网友:
这么薄的零件,应该是采用点焊工艺

网友:
应该点焊,不过类似这种结构我们工厂都焊螺母,然后用螺栓连接的,不然内部件装不了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简图,在8个角上应该要设计加强筋(连接件)然后焊接

网友:
点焊比较可行吧

网友:
点焊,螺栓、螺母用压铆

网友:
既然提这类问题,到不如下午就去现场解剖一个控制柜,同时希望回头上帖谈点感想什么的哈

网友:
看图就是焊接型的柜体,这种柜子一般是1.5以上铁板制作,正常就氩弧焊或者气保焊焊接呗。

网友:
如果是焊接型柜体,考虑的焊接后柜体强度时,一般采用1.2mm-1.5mm的板材,可以采用氩弧焊接的方式,拼接方式有顶低加四个立柱,你图上应该也是这么话的,。
如果不考虑强度,可以采用电焊等等其他焊接工艺

网友:
这图,太熟悉了

网友:
点焊加拉铆

网友:
我们这都是2mm的铁板满焊后打磨。中间肯定要加强筋的。不然强度应该不够

网友:
找个柜子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