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导轨安装方式求解,主要是两端定位方式

楼主(2017-02-24):
近来,南方的设备经常看到。经常出现以下的结构。如下图:

如图所示,我们在传统的设计使用中,一般导轨样本都会给出使用范例。就是两根导轨靠面定位,使用小压块压紧。滑块一端靠面定位螺钉把接,压块压紧,滑块另一端自由。

请问,相关方面技术大侠,这种安装方式好处是啥?用在什么场合上,如何安装调整的?

我能看出来的就是,装配时候简单了。

网友:
这中安装方式适用于导轨安装精度要求高的场合,有高的安装基准。
导轨安装面和导轨靠面是机加工出来的,要求高的用磨削。
调整各压块压紧力保证导轨安装的直线度

网友(点评):
这上面没有压块啊。加工要求高我能看出来,没有相关经验。这是广州那边得机器的结构。

网友(点评):
没有压块,可能导轨安装直线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普通安装即能满足要求

网友:
不仅仅是装配会简单点,螺钉还不容易松。

楼主:
问过卖THK导轨的人,卖导轨的也不是特别懂。

楼主:
还请走过路过,有相关经验的大侠留步啊,不吝赐教。

网友:
安装方便,基准也保证了

网友:
1、保证导轨的直线度
2、提高刚性

网友A:
用在行程短,支座制作精度不是很高,而有一定安装和运动精度场合上,
调整方法为装配时修磨侧面塞铁条。

网友:
我们的设备大多导轨也是这么装,都是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要想到达几丝的直线度这样装几乎出不来!

网友(点评):
你们的导轨是什么牌子,是国产,台湾,还是进口的?

网友:
这种导轨安装方便

网友:
安装时有基准面保证,同时保证安装直线度

网友:
安装直线度和平行度要求较高,但是加工工艺无法保证,就用斜块压紧的。先保证直线度,然后用百分表校正另外一条导轨。此种安装方法是加工成本低,对安装要求高,要求熟练额技术工人。中部和内地的机床设备厂常用此种安装方法。

网友:
机床的刀塔使用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导轨

网友:
我们用着这个线轨不错,省力,安装时底面必须要平,最好磨床磨了,两端安装后要滑动轻松,也就是说线轨平行度要高

网友:
这种零件加工要求高,用于X+Y向的话靠肩还有个作用是可以抵消一部分冲击

网友:
这种使用方式很标准规范。但你说的:小压块压紧;数模中为什么没看到?

网友(点评):
这种使用方式并非标准,厂家推荐的安装方式中没有。压块压紧是厂家推荐使用的。

楼主:
如图,是THK提供的安装标准示例。定位与卡紧的方式。

网友(2017-05-16):
引用 网友A:
用在行程短,支座制作精度不是很高,而有一定安装和运动精度场合上,
调整方法为装配时修磨侧面塞铁条。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