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时加强筋厚度事宜

楼主(2017-02-24):
各位大咖们,小弟在做一个项目时,用的是低膨胀合金钢,直径为30mm,厚度为3mm,长度为700mm,为了防止其变形,因为他要放入300-400度的烟道中工作,做多厚的加强筋比较合适?急求,谢谢大家先

网友:
语焉不详,产品是什么,功能是什么,结构是什么,三无,解释个球

网友:
一般情况下,加强筋厚度小于等于主板的厚度。

网友:
你写错了,纠偏:
烟道直径应该为300,加强筋用厚度3,长度700的板,问要多宽(高)?
答:25-35

网友(点评):
这才叫专业

网友:
学习专业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