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辊筒设计

楼主(2017-02-24):
       求一个输送滚送的设计,双排链的,承载10t的注塑模具,六根辊筒,模具宽度最大1400mm。哪位大神帮帮忙,或者建议下看什么书与资料。第一次做,有些摸不到头绪。谢谢啦

网友:
校核一下轴的强度

网友:
好大的件啊,要考虑的东西多了。

网友A:
一个电机驱动一根主动轴,主动轴两端分别挂链条,机甲上分别安装链轮和涨紧轮及滚子即可没有那么复杂,算好棍子销轴的强度一般10T的销轴为40mm即可 我设计过8T的

网友:
传个图片太费劲

网友B: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机驱动一根主动轴,主动轴两端分别挂链条,机甲上分别安装链轮和涨紧轮及滚子即可没有那么复杂,算好 ...

谢谢您,你可以分享下曾经做的8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

谢谢,在查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

我不要做带式的,您推荐的运输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是不是讲的都是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