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不动会丟步

楼主(2017-02-24):
        现在用一个扭矩2.5n.m的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同步带带动一个线轨滑块,滑块上大概有5kg的负载,要求在1.5秒内走完350mm的行程,但现在丟步了,请各位大虾帮我计算下有没有错误,到底能不能带动,能带动的话有可能在那些方面出现了错误

此机构

此机构

网友:
你要在步进电机上装一个编码器,反馈控制,步进电机肯定会丢步,即使运行顺畅

网友:
步进电机不丢步的本质条件是:电机能提供的扭矩,能够驱动负载在一个脉冲周期内走完一个步距角。否则,脉冲过去了,轴没转到相应的位置,就是丢步。说白了,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具体应用。发生丢步的具体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电机选小了,扭矩不够。二是加速过程设计不合理,没有合理利用电机特性。

网友A:
电机的参数,同步轮大小都没有,谁能计算。

网友B:
你这个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我帮你计算

网友:
貌似带不动所以才丢步吧

网友:
在速度能满足的情况下,按最大速比配减速机嘛,起码装个一级行星,500远以上精度都能达到±1mm以上还有启动转速是多少,加速度是多少,还有最好在同步带上面再装个轨道。

网友C:
你这个详细的工况,以及参数窦娥米给出,没法给你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我帮你计算

竖直放置的,然后同步带轮的直径是110 ,t5齿形的,同步带宽度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详细的工况,以及参数窦娥米给出,没法给你算出来。

竖直放置的,然后同步带轮的直径是110 ,t5齿形的,同步带宽度20

网友D:
我算了下是没问题的,丢步会不会是启动扭矩不够导致?

网友(点评):
有计算步骤么,能给讲解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算了下是没问题的,丢步会不会是启动扭矩不够导致?

启动扭矩??启动扭矩要多大,我这的参数只有一个电机扭矩2.5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参数,同步轮大小都没有,谁能计算。

电机就一个参数2.5N.M,同步轮直径110

网友:
参数设置上尽量减少加速度试下。(满足总时间和总行程要求下)

网友:
计算是一方面,计算会稍微给大点力,包括安全系数啥的,其实都能间接保证在误差不大的情况下实际运行不出大问题,
但是如果实际丢步了,那说明不止计算出问题了,也可能你的速度给的过快,或者负载没考虑到位导致带不动。

网友:
电机的最高转速和力矩要弄明白

网友:
那就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
不会是带不动,考虑你的同步轮大小,速度太大达到步进的最高转速也会掉步

网友:
楼主这个估计是电机启动力矩过小,需要增加电机启动力矩,有如下两种方法:
(1)换一个大号的电机;
(2)增加一个带减速箱的电机。
希望上述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18楼正解!

网友:
用私服加减速机就OK

网友(点评):
带减速箱怕是速度要求又不够,反正楼主是有用的条件一个没有。

网友:
5kg的负载,电机太小了,350mm距离1.5秒速度快了,步进电机没过载能力,只能选大不能选小,带不动就会丢步,直接换86的吧

网友:
计算不会,就使用经验,带不动必须丢步,我们买电机经常买大一些的,怕带不动

网友: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轮 同步带的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加QQ3039670933

网友:
同步带轮的直径改小

网友(2017-04-01):
我认为是起动,停止时,处理不当导致的丢步。
一定要加减速。

网友E:
笨死了。闭环呀一个码盘淘宝只要3块5块钱。想要多少线有多少配码盘 。闭环

网友(点评):
啥?你说的是啥?码盘是什么?是怎么用的?求指点!

网友(点评):
有道理,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笨死了。闭环呀一个码盘淘宝只要3块5块钱。想要多少线有多少配码盘 。闭环

是准备用闭环的了

网友(2017-05-06):
楼主  您好    希望能帮到你  请加我QQ3039670933

网友(2017-11-22):
还是要校核一下电机的扭矩

网友(2018-12-09):
机构设计不加

网友F(2019-05-12):
请问下0.07N.M的步进电机能否带动2KG的小车进行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0.07N.M的步进电机能否带动2KG的小车进行移动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网友:
一张图看不到你的导轨在现实中会不会出现斜角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要么更换打一个型号的马达,要么就把同步轮比例换掉,马达那边的加大。

网友(2019-10-18):
其实最快的方法是跟你们电机供应商打个电话,把参数报给他,让他给你一个范围选,用不了,找他麻烦,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