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机械手抓取较大的工件

楼主(2017-02-24):
        工件一段直的长600,宽40高100的空心钢材,加工后使钢材弯曲,第一个图为加工前,第二个为加工后,怎样用同一个机械手抓取

网友A:
真空吸盘、电磁铁都可以

网友B:
带压力传感器的应该直接能抓取

网友C:
感觉电磁铁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一吸就走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电磁铁都可以

考虑过真空吸盘,电磁铁会不会导磁影响设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压力传感器的应该直接能抓取

压力传感器配合机械手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磁铁比较靠谱一点。

电磁铁会导磁影响设备使用吗

网友:
电磁铁吧,对机器人没有影响,对设备影响不清楚,看什么设备吧

网友:
用电磁铁会好点的,通电吸上去,断电掉下来

网友(点评):
然后砸到人.

网友:
真空吸盘就可以搞定了。简单方便。

网友D:
楼主的机械手太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械手太小吧

?????

网友E:
浮动手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浮动手爪

有没有模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模型

前段时间在微信上看到,北京有特么家公司做出来了,柔性机械手,很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在微信上看到,北京有特么家公司做出来了,柔性机械手,很吊的样子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