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生成问题求解!

楼主(2017-02-24):
我用PROE画斜齿轮,参数化生成齿廓和螺旋线后,利用,扫描混合功能,效果如下:

生成实体齿轮可以看到,在两端面没有间隙,中间间隙越来越大;
切除生成的齿轮,两端面正常,中间就切除不到了;
求大神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有相同经历的吗?求解答啊!!!

网友:
用双引导线拉伸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UG,生成螺旋曲面就是这样做的,那只能是软件有别吧

网友:
即使在轴剖面,齿形也应该是对称的。

网友:
用可变截面扫描

网友:
估计楼主是扫描命令下那个选项没勾选。
从未用过PROE

网友:
UG好用多了

网友:
我用的SW。在绘制齿轮、链轮之类的,都是使用插件的。迈迪工具集。不会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