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可微调的支撑架,如何能好看实用

楼主(2017-02-24):
       想做一个支架,把一个部件放在支撑板上,固定在这架子上,,还能略微调整平行,高低。。。这是我的两个图,两个图都是通过螺纹来调节高低。。。大家有啥更好的想法没? 好看,实用 。。。要求高度500,可调距离为100,因为那个部件下面连着东西,所以中心 那个孔不能小于260 。。。

楼主:
因为可能需要微调,所以我用的是螺纹,百度的一些 支架调节方式,一种是螺纹,一种是弄套筒,用螺丝顶住。。。我想了一天也没啥好想法,求给点建议

网友A:
滚珠丝杆  手柄微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  手柄微调呢

考虑过,但是滚珠丝杆估计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现在的图,老板说不好看,然后又没人可以讨论,刚毕业,完全没思路···公司就我一个搞这个的

网友B:
你这四个角做微调很难调水平,建议四个角做导向保证水平,中间做螺杆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四个角做微调很难调水平,建议四个角做导向保证水平,中间做螺杆调整

金属板下面那个空间,也要放东西的。。。差不多,就跟图这样

网友:
用螺纹调节,必须得保证四根杆同步调节,要不平台某一个角先移动了,四根杆就会互相较劲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其他的调节方式???。总感觉我的不好,考虑到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另外调节的,我是在板子下面放螺母,板子孔打大,压在螺母上面,调节时,一个转一小圈 ,挨个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要美观的话,台子整体用304不锈钢做,侧面用不锈钢栅格板包起来

网友(点评):
谢谢。。。我就是打算用304做。。。只是想看看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是滚珠丝杆估计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现在的图,老板说不好看,然后又没人可以讨论, ...

80斤的重量选好丝杆可以的   我在一家厂见过  人家工作平台就是靠的丝杆微调上下的 图片暂时找不到了

网友:
感觉不美观可以在四轴做钣金罩上,留个门放东西

网友:
我看都挺好

网友:
不是经常性循环调节的话,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如果经常性调节建议选择丝杠形式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图就是用丝杠的,通过调节螺母,来调节·就是感觉这样调节很费劲。。。亲能给我一个您说的草图吗?就是你说的 丝杠形式

网友:
选方案1,框架用铝型材,然后通过脚杯调节高度,简单,实用,便宜

补充内容 (2017-2-25 16:19):
底部脚杯带有螺纹,调节很方便

网友(点评):
上面挂80斤的东西,会不会不好调节,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没定

网友C:
普通摇臂钻床的结构,就一个座子和一个轴,可升降,只是一个思路供参考

网友:
建议,用五星把手上面调节。底架固定,这样方便操作也美观

网友(点评):
额,可以画个草图吗? 对于上面调节 不是很理解。。无论如何,先谢谢了

网友:
地脚调平, 很常见的做法, 没啥问题, 建议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如果你要做的话, 需要把四个立柱做的壮一些, 大胆去做, 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摇臂钻床的结构,就一个座子和一个轴,可升降,只是一个思路供参考

没拆解过东西,也没看过图纸。。。不知道是怎么升降的,好像是靠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斤的重量选好丝杆可以的   我在一家厂见过  人家工作平台就是靠的丝杆微调上下的 图片暂时找不到了

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做到微调的···跪求一个示意图。。。想了一天没想出来

网友D:
兄弟,问个问题,你这四个柱子打算怎么转啊?
螺纹调解,要么螺杆,要么平台,你总的有一个东西要转啊。。。

网友:
http://glib.zhizaoyun.com/html/201610/4_1_141471.html    这个里面的你看看 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点评):
无论咋样,多谢上心。。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是滚珠丝杆估计承受不了80斤的重量???.。。现在的图,老板说不好看,然后又没人可以讨论, ...

现在老板多数是看颜值的

网友(点评):
哈哈,是啊。。。不过主要还是我自己学习不够,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问个问题,你这四个柱子打算怎么转啊?
螺纹调解,要么螺杆,要么平台,你总的有一个东西要转啊。。 ...

螺杆上有螺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