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带座轴承上顶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2-24):
哪个大侠知道这个带座轴承上顶丝的作用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防止轴轴向窜动;那么轴上相应位置需要开槽或者孔吗?
我觉得既然是防止轴承向窜动的,用卡簧岂不是更好吗?!

楼主:
这是截图

网友:
防止轴向窜动,也防止径向窜动

网友:
通常最标准滴做法是:轴一端是圆柱面顶丝顶死。另一端圆柱面开槽顶丝顶入槽内不顶死。
加图

网友(点评):
现在这么做地很少。

网友(点评):
LZ还是随大溜吧!和别人不一样是不行滴!

网友A:
因为用这类轴承的地方通常轴向力不大、双需要现场进行轴向调整。为此:
1、轴上相应位置需要开槽或者孔吗?一般直接拧紧,别忘了拧紧后加个螺母锁死;
2、我觉得既然是防止轴承向窜动的,用卡簧岂不是更好吗?!那轴向位置不好调了。

网友:
轴上也有个键槽和顶丝配合的,防止轴向窜动

网友:
比较倾向4#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这类轴承的地方通常轴向力不大、双需要现场进行轴向调整。为此:
1、轴上相应位置需要开槽或者孔吗 ...

这个实际使用时,轴向安装时确实需要调整,
顶丝拧紧时,和轴只是点接触吧!能起到防止轴向窜动的作用吗?

网友(点评):
通常选用轻量级的过渡配合,应该是说不完全圆弧面吧

网友:
LZ可看看这家地贴,沟通一下,400°C应用。可能用借鉴
开年来行业比较萧条,需求单子啊
http://www.cmiw.cn/thread-48014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际使用时,轴向安装时确实需要调整,
顶丝拧紧时,和轴只是点接触吧!能起到防止轴向窜动的作用吗 ...

那是你们设计和加工的问题!两头都有间隙然后轴向调中。没法评论!

网友:
就已400°C烘箱为例

设备地重要参数有轴承间距——支距。工艺要求的轴面的宽度。

设计轨距=支距;轴肩一侧按温度留出间隙;设备制造时轴承安装轨道轨距对中合格;轴零件制作合格;安装时有间隙的安一侧,没有间隙的安一侧(通常有操作侧和传动侧之分),就没有轴身需要调整地情况。

补充内容 (2018-8-3 12:18):
左轴承顶丝是顶死的,右轴承顶丝是虚顶。

网友(2017-09-06):
新手前来观看学习

网友(2018-07-31):
这个顶丝轴向和径向都能定位吧,在载荷小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