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零件重命名

楼主(2017-02-25):
各位大大,早上好!
       如图所示,在同一个装配体内,为什么有的零件可以重命名,有的却不可以,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已经打开或被占用,等高手回答

网友A:
装配体中直接新建零件,而且没有点击保存,这时候可以重命名,也可以外部保存。当你点击保存之后就不能通过这个方法重命名。

网友:
遇见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中直接新建零件,而且没有点击保存,这时候可以重命名,也可以外部保存。当你点击保存之后就不能通过 ...

好像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吧,这个文件有保存过几次,还是有的可以重命名。

网友B:
楼上一群玩过solidworks吗
第一张图是虚拟零件,当然可以随时重命名
第二张图是普通零件。但默认情况下solidworks2016的“重命名功能”是关闭的,需要在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启用零部件重命名。

网友C:
零件保存方式不一样,内部保存和外部保存,不能命名的打开零件另存重命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群玩过solidworks吗
第一张图是虚拟零件,当然可以随时重命名
第二张图是普通零件。但默认情况下so ...

哈哈,大侠真是一语道破玄机啊,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保存方式不一样,内部保存和外部保存,不能命名的打开零件另存重命名就行了

的确 这也是一种办法,只是当时不懂虚拟零件与普通零件的区别。谢谢指点!

网友:
文件保存位置不同,内部保存(带方括号)的可以在树里重命名,外部保存的可以在文件夹选中右键,SolidWorks,重命名或者用SolidWorks浏览器

网友:
同样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