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想用铸铁焊接加工可否达图

楼主(2017-02-25):
社区大侠:如图零件用于专用设备,基准面用于安装于台板,要求面安装运动机构。
1、想选用球磨铸铁作为材料加工,主要是基于此材料吸振、耐磨、易切削、不易有内应力变形等特点,但本人无此方面经验。
2、此种材料焊接性能如何?焊后人工时效再精加工可以达图?
3、要求形位公差可以达到否?
求大侠们不吝指教

网友A:
焊接关过得去,比钢板好很多

网友B:
主要是强度你要求高吗?样子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关过得去,比钢板好很多

是啊,就是想稳,另外消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强度你要求高吗?样子好焊

强度是指?我这个相当于支撑座,主要是为稳,消振

网友C:
既然是铸件,为什么还要焊接?虽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从制造的角度来说,最好采用适合铸造的结构一次成型后在整体加工。如确实有困难,做成装配结构,分别完成粗加工,组装后再做精加工的方式也比铸造+焊接+机加工的做法普遍。

强调一下,铸件焊接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铸件焊接需要较多的工艺资源,成本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大,一般情况下能不用尽量不用,除非有特殊理由,也确实掌握充分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铸件,为什么还要焊接?虽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从制造的角度来说,最好采用适合铸造的结构一次成型后在 ...

道友说的很在理,感谢!我这个最好是铸,但设计周期和加工周期都有限,加工数量也少,我们这边又用铸很少,但我是想靠近铸的特点,所以想以焊代铸,有了道友的指导,我会再学习考虑。

网友(点评):
流行地是“以焊代铸”,LZ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耶!

网友(点评):
焊条很贵的,关键是工艺很难.装配靠谱

网友D:
铸铁的焊接性能在哪摆着的;如果量少可以用一次性模具铸造,成本也不会高太多

网友E:
强烈推荐用铸造方法,

网友F:
你的不对。多看图纸,学习别人是如何设计和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铁的焊接性能在哪摆着的;如果量少可以用一次性模具铸造,成本也不会高太多

好的,会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推荐用铸造方法,

好的,会考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不对。多看图纸,学习别人是如何设计和标注的。

道友可否具体指出是哪里?

网友G:
铸铁的焊接可是国际难题,还是铸造吧

网友H:
铸完机加,螺栓连接,也比焊铸件好

网友I:
如果你有大型床子,把所有板留出余量,先焊后精加工,应该没有大问题。你下边200*220的安装底板有点麻烦,应该像侧边一样,把安装面凸出来,否则整面刷Ra0.8太累了,并且也不好躲焊缝。

网友J:
引用 楼主:
道友说的很在理,感谢!我这个最好是铸,但设计周期和加工周期都有限,加工数量也少,我们这边又用铸很少 ...

看到你这个图纸,我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非要焊接?直接翻砂浇铸不就好了吗?本身要求就高,还非得再焊接一下有什么意义呢?再说了,你这种形位公差在日后使用中是非常重要的吧?你不害怕球铁在工作过程中变形?用生铁会不会好一点呢?请自行计算材料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铸铁的焊接可是国际难题,还是铸造吧

好的,感谢道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铸完机加,螺栓连接,也比焊铸件好

好的,感谢道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有大型床子,把所有板留出余量,先焊后精加工,应该没有大问题。你下边200*220的安装底板有点麻烦, ...

好的,感谢道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你这个图纸,我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非要焊接?直接翻砂浇铸不就好了吗?本身要求就高,还非得再焊接一下有 ...

好的,学到了,感谢道友

网友K:
楼主太菜,要好好多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太菜,要好好多积累。

是啊,关键我这点积累遇到了顶门面的项目啊,积累确实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友说的很在理,感谢!我这个最好是铸,但设计周期和加工周期都有限,加工数量也少,我们这边又用铸很少 ...

最好还是A3焊接,时间快,就这么一个零件还要铸,时间长,加工商还不见得愿意给你做,不过你那表明光洁度0.8没有意思了!还有安装孔,装配空间好像不是很好!

网友:
你要把工况要求写明,大家好帮助

网友:
用铸铁的话,你不要想着焊接了,一次成型后上龙门铣铣吧,精度可以达到。

网友L:
要么铸造,要么Q235A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么铸造,要么Q235A焊接.

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