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图形的基本尺寸如何标注

楼主(2017-02-25):
请教这个图形的基本尺寸如何标注,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学过机械制图没

网友(点评):
估计没有,哎!

网友:
楼主2011年注册社区账号,现在2017年了,问如何标注上图?楼下帮忙解答下吧

网友B:
这题说来简单,标起来真有讲究,具体如图:
另外,六方如果是国标料,在材料栏中注明“S62.66/标准代号”,图面只标一处对边就行,那个3*也去掉不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题说来简单,标起来真有讲究,具体如图:
另外,六方如果是国标料,在材料栏中注明“S62.66/标准代号” ...

零件功能、结构、装配关系都不请楚,就能标出尺寸。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过机械制图没

没有学过,请您指点,我小学毕业就出来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功能、结构、装配关系都不请楚,就能标出尺寸。佩服!!

请您看清是基本尺寸,懂不懂什么叫基本尺寸的概念,回去翻下大学第一课机械制图再来评论,谢谢,不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题说来简单,标起来真有讲究,具体如图:
另外,六方如果是国标料,在材料栏中注明“S62.66/标准代号” ...

这个好像明显不是个六方。看虚拟网格线,左右两侧边占了一个格多一点,上边都接近三个边了。是不是该标边长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看清是基本尺寸,懂不懂什么叫基本尺寸的概念,回去翻下大学第一课机械制图再来评论,谢谢,不送!

感觉标复杂点的容易懂,就是把那些倒角全标出来,加上倒角的圆心位置,然后标边长,再标出边长的定位角度~~~新手莫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您看清是基本尺寸,懂不懂什么叫基本尺寸的概念,回去翻下大学第一课机械制图再来评论,谢谢,不送!

呵呵,请教您一下,什么是“基本尺寸”?另外,这就能让你生气?那上班还不得被气死?

网友D:
先说是回转件还是板件?

网友:
尺寸标注一方面要考虑产品的使用功能,另一方面需要考虑设备的加工能力,标注合适的尺寸及形位公差。避免过度加工和欠加工。

网友:
相对坐标,简单干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是回转件还是板件?

就这个图形,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