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机构,大侠来看看合不合理

楼主(2017-02-25):
12
3
4

各位大侠好,
1.图3是要实现底下机头的360度旋转,通过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同步带带动旋转主轴转动,大家看看旋转主轴的轴承设计合理吗??有什么改进的;
2.电机线和水管得通过旋转主轴,连接主电机和刀头的降温,电线和水管怎么设置比较好???目前有想到两种方案,方案1是电机线和水管直接拉到上面,高度有1.2米,距离长的话可以扭转360,方案2的是水管处加旋转接头,电线的话看看有类似的旋转接头的这种;
3.升降的话采用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丝杆控制上下升降,这样设置合理吗???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另外看看,想办法电机能装于中间部位那更好不过了。

网友(点评):
你今天上班么

网友B:
你的零件建模本身就体现不出工艺结构来,何谈传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另外看看,想办法电机能装于中间部位那更好不过了。

恩, 主电机应尽量靠里面,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C:
上下升降只是升降那个方工作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另外看看,想办法电机能装于中间部位那更好不过了。

大侠刚开始有考虑是这样,这样受力比较好,但是那根旋转轴中间得穿电线和水管,得旋转360度+,怕把电线和水管弄扭了,所以把位置移到外面,电线和水管从最上面拉下来,电线和水管得长度就比较长,扭起来不会扁掉,但是受力就没在中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升降只是升降那个方工作台吗?

你好,那个方工作台是固定的,导柱升降的,带动主电机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零件建模本身就体现不出工艺结构来,何谈传动结构

大侠你好,只是大概画一下,还有很多细节没画的,来学习一下怎么改进,

网友:
旋转主轴轴承布置是两个圆锥滚子中间加一个深沟球吗?深沟球和下端的圆锥滚子之间外圈有没有隔套定位,如果没有,主轴向上方向会串。
另外你丝杆顶板固定的是两个推力球轴承吗?上面的推力球丝杆上即没台阶也没螺母根本没作用,丝杆最好上下端都固定,只留旋转一个自由度

网友D:
电线有电气旋转接头,水路可以选择泵用的密封件自己做3000转1MPa以下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线有电气旋转接头,水路可以选择泵用的密封件自己做3000转1MPa以下都可以用!

谢谢大侠给的意见,

网友E:
最下面的电机在工作的时候受力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工况,如果工作负载小,这样是没问题,负载大的话,就要重新考虑了。

网友F:
两个丝杠进行提升,有可能不同步,造成别劲,建议主动力只有一个,并在从动光轴的中间,并且丝杠两段最好都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丝杠进行提升,有可能不同步,造成别劲,建议主动力只有一个,并在从动光轴的中间,并且丝杠两段最好都 ...

这丝杆的结构现场有生产很多,这样没多大问题,之前有做过跨距是3米的的也是两根丝杆来控制升降的

网友(点评):
和跨距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下面的电机在工作的时候受力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工况,如果工作负载小,这样是没问题,负载大的话,就要重 ...

是的,目前已改成这样

网友:
越看越奇怪

网友G:
1.主轴的深沟球轴承去掉
2.丝杠用面对面双角球,或者深沟球+推力
3.把四根圆轨和两根丝杠,换成直线导轨+单根丝杠,省钱好用好调
4.如果主轴不超过270度,直接走软管,超过了就用滑环分线,中间走水路
5.最下面的电机不用放在最中间,只是要计算好
简单粗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主轴的深沟球轴承去掉
2.丝杠用面对面双角球,或者深沟球+推力
3.把四根圆轨和两根丝杠,换成直线导轨+ ...

大侠你好,多谢你提的意见
1.主轴的深沟球可以去掉,两个锥度轴承就可以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2.大侠主要是考虑同时承受两个方向的力吗,我觉得径向方向有减速机套着内孔,应该用推力轴承就可以了,
3.直线导轨+丝杆这是最佳的,现在主要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动,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结构,
4.这个很赞同,目前是不超过270了,超过了就得用滑环+旋转接头
5.计算很是关键,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