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轴连接问题

楼主(2017-02-25):
有两个方7的轴通过连杆连接,要求转动一边的方轴通过连杆另一边方轴同步转动,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个方轴的角度无法管控,所以连杆的内方不能定;
我开始想方轴一端改为圆形与连杆焊接,但容易焊穿不行,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轴及其联接,N种方法,选标准联轴器也行,根据原理自己设计一个也行,轴外方插孔内方,这种方法也是无语了!

网友:
用铜管或铝管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轴及其联接,N种方法,选标准联轴器也行,根据原理自己设计一个也行,轴外方插孔内方, ...

万向联轴器,或者钢丝软轴。

网友(点评):
层主——要同步软轴地不行

网友:
涨套式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