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螺纹要有几扣牙

楼主(2017-02-25):
如图螺纹按标准应该是几扣牙。 我们做出来是5.5扣左右(上下倒角各1.5共3mm,退刀槽做成2.7mm)。再多该工件就会出现口部毛刺,拧不到底等问题(攻丝机攻牙,挑太贵。)。

网友A:
螺纹牙数首先取决于联接需要。在满足联接需要的前提下,工艺出问题解决工艺问题。没有做不出来就少做几牙的道理。

网友:
一般螺纹长度都是1.5倍的螺纹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牙数首先取决于联接需要。在满足联接需要的前提下,工艺出问题解决工艺问题。没有做不出来就少做几牙的 ...

  这个问题就是质量质检的对决。没涉及到设计。从设计角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从质量角度来讲就有异议。但是质量是不会去考虑加工困难的。而且客户质量说了:如果可以的要设计签字负责。这事我就懒的找设计了(涉及到签字画押的事情基本办不下来)。直接从采购那边下手处理了。但是回到问题本身这个工件按图纸做的话能做出来吗?即使能做出来成本呢,合格率呢。

网友:
按图纸做当然没问题,车床车外圆然后挑螺纹加工,合格率不会有问题,只是成本会比攻丝机攻略贵。图纸上有问题的我看是M14X0.75处仅倒角C0.5,这样是倒不到螺纹根部的,倒角改成C1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质量质检的对决。没涉及到设计。从设计角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从质量角度来讲就有异议。 ...

改造一把非标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