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中的倒圆角及其应力值的有限元分析

楼主(2017-02-25):
对于钣金件90°折弯处一般要倒圆角,查看成大先的机械手册:对于铸造件相同厚度的板件折弯90°处倒圆内角的R>(1/6~1/3)*h 、 外角的R1>R+h (h为板厚)

为了查看倒圆角的作用,利用有限元软件对其应力做了下简单分析,结果如下云图:

(未倒圆角,折弯处附近区域的应力值在310MPa左右)

(倒圆角,折弯处附近区域的应力值在290MPa左右)

通过云图可以了解,倒圆角可以有效减小圆角附近区域的应力值。但是在圆角自身区域的应力值并未减小,反而略有增大,这是为什么?
另外,倒圆角,除了减少周围区域的应力值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倒圆角的工艺成本又有多大?

网友A:
楼主用HyperWorks ,遇到知音了啊,;希望以后能多多技术交流CAE分析。至于CAE圆角问题,你现有的模型较简单对HyperMesh网格划分影响不大,我在做复杂零件如汽车零部件时,一般都要重新造型,把圆角都去掉改成直角,是因为圆角在划分网格是会出错导致无法分析。在实际折弯产品时,比如我司也有折弯机,折出的产品也做过实验,没有圆角的都会振断裂,有圆角应力不集中,强度也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
囧,你的描述我竟然看不懂。
我只知道圆角可以防止应力集中(也就是局部区域应力增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HyperWorks ,遇到知音了啊,;希望以后能多多技术交流CAE分析。至于CAE圆角问题,你现有 ...

我的确是用Hyperworks做的,感谢大侠的回复
我在建模的时候根据分析目的,像小圆角、小凸台、小孔的这些小特征也都会简化掉。这次为了看应力角上的应力,我把六面体单元尺寸设置为0.5,划分的很细密了,这样难道Optistruct也不能有效计算吗?
另外,我想问一下大侠在做实验时,断裂位置是刚刚好在折角处吗?还是在折角处附近位置?

网友B:
局部应力大小与网格划分的质量关系很大,另外钣金折弯内R角大小是由折弯使用的上模圆弧角大小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应力大小与网格划分的质量关系很大,另外钣金折弯内R角大小是由折弯使用的上模圆弧角大小决定的。

感谢大侠的回复,我的这个板长、宽各100,厚度2.5  六面体单元尺寸使用0.5感觉已经很小了。对于加工工艺基本不了解,还的多跟着群内大侠们多多学习

网友(点评):
正常应该用板壳单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回复,我的这个板长、宽各100,厚度2.5  六面体单元尺寸使用0.5感觉已经很小了。对于加工工艺 ...

你们的网格 是均匀的还是 局部 细化的?

网友C:
圆角 是倒出来的?不是折弯过程自然形成的?哪这样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内圆角是多少?这个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网格 是均匀的还是 局部 细化的?

我的是均匀划分

网友(点评):
这个要用局部细化的。2.5厚,0.5的网格还是大了点。你把圆角附件的网格细化,其他地方用粗一点,这样算才合理。或者采用“曲率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角 是倒出来的?不是折弯过程自然形成的?哪这样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内圆角是多少?这个才重要。

圆角大小的确定设计手册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圆角是倒出来出来的?“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内角应力大小分布趋势类似外角

网友:
我用过SW里面的应力分析,,在圆角处,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书上将到这里说的很啰嗦,没有看懂。
钣金的折弯是成型出来的,不是倒倒出来的。JB/T 5109-2001 金属板料压弯工艺设计规范

网友:
SW里面的simulation 计算应力不错,最快的有限元计算程序,采用“快速有限元”技术的代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用Hyperworks做的,感谢大侠的回复
我在建模的时候根据分析目的,像小圆角、小凸台、小孔 ...

折尖角与圆角的区别在于应力的位置,折尖角应力集中在尖角处,且尖角处折弯后材料会变脆,断裂也是这个地方。

网友:
如果是钣金折弯,折弯内半径要大于等于料厚。否则也会应力集中,折弯处开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均匀划分

谢谢你 提醒了我 用曲率网格比较合适

网友D:
1、钣金折弯后,圆角处的力学性能己经改变,不同于基体的力学性能;
2、钣金折弯加大圆角是从工艺的角度提出的,是为了防止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钣金折弯后,圆角处的力学性能己经改变,不同于基体的力学性能;
2、钣金折弯加大圆角是从工艺的角度提 ...

赞同  钣金件折弯处发生了塑形变形,内部受压外部受拉,而我建立的有限元模型,显然是将已“折弯模型”做好了再分析的,而应力产生于折弯过程中,计算结果自然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HyperWorks ,遇到知音了啊,;希望以后能多多技术交流CAE分析。至于CAE圆角问题,你现有 ...

hyperworks对于局部应力分析不能按常规计算步骤。例如,这个钣金件在折弯时发生了塑形变形,内部受压外部受拉,而我建立的有限元模型,显然是将已“折弯模型”做好了,而这个折弯模型中并未考虑实际中的塑形变形,还是基于常规的力学机理来进行计算的,计算结果自然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