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问题,急求!

楼主(2017-02-25):
如图,该弹簧是端部并紧还是不并紧,有效圈数是多少,总圈数是多少,支撑圈数是多少。。。。。

网友:
有效圈数为15;弹簧两头端部肯定是要并紧的

网友:
总圈数19圈,有效圈数18圈

楼主: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吗

网友A:
需不要并紧主要看你结构了,你要怎么用了!中间穿轴,还是放在孔里?

网友:
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弹簧有效圈数的计算:总圈数-支撑圈数,具体根据结构进行计算。  对于拉伸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当n>20时圆整为整数圈,当n<20时圆整为半圈。 对于压缩弹簧,有效圈数n为总圈数n1减去支撑圈数n2,n2可查表获得。尾数应为1/4、1/2、3/4、或整圈,推荐1/2圈。
目测为压簧,故有效圈17圈,支撑圈2圈,总圈数19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要并紧主要看你结构了,你要怎么用了!中间穿轴,还是放在孔里?

穿轴

网友:
可认为是并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