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旋转平台

楼主(2017-02-25):
   我想制作一个自动旋转焊接平台。旋转轴用轴承,不知道轴承内外圆与滚珠会不会打火。轴转速每分钟10转

网友:
肯定不行,必须加碳刷!

网友:
肯定会有电腐蚀
找本轴承失效图谱就能看到了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可以这样用

网友:
必须做好绝缘

网友:
坐看评论。

网友:
提出这问题,其实你这设计中材料选择就出了问题。只要你夹具材质选用“聚酰亚胺”及其系列材料,就不会有此类问题发生。

网友:
参考机器人变位机,加个铜棒弹性顶着转盘

网友A:
加碳刷,不贵,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碳刷,不贵,经常用。

碳刷接触面要用铜吗

网友(2017-04-14):
变位机不是可以转的很溜么?找个变位机研究一下就好喽?

网友:
碳刷必需品

网友(2017-05-26):
可以的,没问题,做一个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