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腰形孔用机械结构如何满足切割轨迹,方案可行有回报,

楼主(2017-02-25):
大侠们帮忙看看

网友A:
等直径铣刀走直线

网友(点评):
就是楼主也不给个尺寸,是10还是100,完全不同。

网友:
尺寸多大的?

网友B:
回报多少哈

网友C:
线切割加工出来,这种腰型孔,我们工装设计里面经常用的

网友D:
给个尺寸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直径铣刀走直线

不是铣啊,我是装一个等离子切割头,要用机械结构满足运动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尺寸呗

中心距20毫米,直径5到1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加工出来,这种腰型孔,我们工装设计里面经常用的

我知道线切割,我是想用机械结构满足这种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报多少哈

前辈就是前辈,上来先问回报,如果方案可行回报多少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先付一半,方案肯定可行!

网友:
厚度多少?

冲,激光切割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

网友:
机械结构就用靠模之类的东西呗

网友:
U型的槽做轨道,连杆滑块??

网友E:
用两个同步带轮,把等离子切割枪固定在皮带上,主动轮转动,皮带移动走出图示轨迹。

网友F:
搞两个链轮,链条装上拉紧。切割头固定到链条上跟着运动轨迹不就是个腰形的了被楼上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同步带轮,把等离子切割枪固定在皮带上,主动轮转动,皮带移动走出图示轨迹。

谢谢前辈,只是尺寸有点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尺寸不存在问题,轨迹可以放大。与你的轨迹平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两个链轮,链条装上拉紧。切割头固定到链条上跟着运动轨迹不就是个腰形的了被楼上抢先了

谢谢。我试下

网友:
多大尺寸

网友:
线割或者花键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