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制动软轴杠杆比

楼主(2017-02-25):
正在做一个勇士越野改装车,想选一个手制动软轴拉线,但领导说要考虑一个制动机构的杠杆比,不知道这所谓的杠杆比是什么意思,百度之后也没看明白,还有,选择一个软轴拉线都需要给厂家提供什么参数啊

网友:
材质,截面形状,外表面要求,最大拉力,长度。

网友:
你向宁波汽车软轴厂的技术人员咨询一下.

网友:
关键不在软轴上啊,而是在把手的杠杆这头,当然还有另一头抱闸的杠杆之间的比率要符合人手的活动范围(人体工学),这个其实超级简单的啊,本身就有调整螺帽的啊。这些都是现成的有卖,然后拿回来自己调整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本题作答:“不知道这所谓的杠杆比是什么意思,百度之后也没看明白”。你听我的就会明白:意思是怕负荷太大软轴太粗,要你设计时,在拉线和制动器作用力点之间,加一个1:?的杠杆。(这应该明白了哈。看来你的领导还是有专业水平的。如能向我介绍一下,那也更加不枉作此答题了)
接刚才回:怕你算错,干脆把制动器的“最大制动力矩/作用点到中心的力臂长(半径)”这二个数据都提供给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