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先画装配图明细表后出零件图,SW如何做到?

楼主(2017-02-26):
如题,用cad一直是先画装配图,出明细表。然后拆分零件图,其图号名称数量直接复制明细表的。我的问题是:solidworks如果先出零件模型,那自然可以将属性连接到装配图明细表中,但那不符合设计思路,且无法准确确定图号,谁又能从零件开始设计整体?若先设计装配体,例如从自顶向下布局,那零件属性又如何输入,没有属性,装配体明细表又如何出?当然零件可单独另存后输入属性,但其图号是不是不太好确定。因为那时根本还没有明细表。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的?谢谢!当然也可以先画个简单二维的,例如先用cad布置一下,但cad出完装配关系基本就设计完成了,即主要工作已经做完了,主要尺寸已经确定。再用sw画一遍零件再装配一遍又显得更麻烦。请教您,谢谢!望您指教一下!再次感谢!
主要问题就是:从设计角度讲,零件的图号如何来做?

网友A:
1 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作详细设计的,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作详细设计的,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作详细设计的,重要的事说三遍,说三遍,说三遍。
2 方案和设计书做好了,那就用solidworks作详图吧,不管你是从装配体文件,新建虚拟零件方式开始,还是用零件文件内建多实体开始,思路都是一样的,先用结构模糊的大块零件实体组建装配体文件,建立基本装配结构。
3 基本装配结构有了,下一步就从零件工艺合理性开始细分,适合焊接,适合铸造,适合钣金加工,适合机加工,零件细化建模要体现出这个零件的工艺性。这时就是反复的过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穿插。在零件细化建模时,就把零件的需要在明细表中出现的属性一一赋予。还有需要出工程图的零件,在草图阶段就把尺寸标好,有条件的,可以用dimxpert工具直接在实体上标注粗糙度和形位公差。为的是出工程图时自动出图
4 待一切OK时,就出明细表,solidworks2012版就可以在装配体实体文件中出明细表,不合适的就调整。
5 出工程图,尺寸因为已经在零件实体中标好了,所以可以自动出图,局部的位置需要调整。
olidworks2015起有MBD功能,可以更方便的在三维实体中标注尺寸,形位公差,技术要求等。可以进一步实现自动出工程图。
以上步骤,不是完全的设计流程,因为大型企业还有PDM,PLM管理,CAM编程,CAE分析呢。

网友(点评):
方案用AutoCAD出么?

网友B:
SolidWorks可以通过调整零件顺序改变明细表中的零件序号

网友:
2楼说的差不多了,Solidworks 还有一些辅助的功能,比如属性模板。现在大多数公司都是金蝶系统,有物料编码。有了属性模板的话,物料编码,零件属性,外购还是自制什么的都可以一次性编辑完成然后点击材料明细。直接就出来了。
设计的时候现在大多数都是类比的,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一下。大多数基本上是不动的。所以用Solidworks很方便。楼主说的自己独立完成设计,不参考原来的图纸。那么也可以在Solidworks装配界面里插入新零件,再修改,这个插入的新零件是可以直接以单个零件保存的。
目前很少用直接设计的,有也是小东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是感谢2楼和5楼朋友的指教!我们单位是作系列产品,零部件功能形状类似,尺寸都不相同。对于简单的组件,例如只是整体长宽高有变化而所用板材几乎无变化之类,我是采用从装配体中关联设计来插入新零件,在配合时设置几个可能会变化的关键尺寸,达到更改一个尺寸所有零件整体更改的目的。对于主轴之类比较复杂的部位,会在cad中布局反复权衡,这时感觉用SW有些无从下手。因为在cad时已经是画出了零件的主要剖面尺寸,将其复制到零件图时略微增加一个外形投影即可,对于圆盘类轴类更是直接复制即可。这时再用sw,感觉会比以前慢。也许这就是在初级阶段的的表现情况吧。2楼的指教,特别是其指出的步骤,令我受到启发,谢谢!学习中。。。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可以通过调整零件顺序改变明细表中的零件序号

感谢回复!如果明细表中能更改的是图号而非序号,那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如果明细表中能更改的是图号而非序号,那就好了。不知道会不会有。

上PDM,solid也有自己的pdm

楼主:
对PDM还没做过。感谢二位对我的淳淳教诲!SW实在是博大精深。前面的路真的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作详细设计的,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 ...

收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作详细设计的,方案图不用solidworks画,solidworks从来都是 ...

其实并非SW不适合做方案图,而是方案图特别是系统方案需要的东西太多,会导致SW太卡吃不消单个设备的方案图用SW做完全没有问题的啦
布局草图本身也是SW功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