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机器人安装底座需要调水平

楼主(2017-02-26):
请教六轴机器人安装底座需要调水平??通过固定座锁在地面上的,领导说底下要有脚杯调整底座水平,需要??

网友:
这个问机器人厂家还比较权威吧

网友:
我们用机器人时都没有调平的

网友:
最好是水平,有点不平基本也没影响

网友:
不需要的, 不过机器人底座一定要符合手册要求, 因为最大臂展的时候倾覆力矩是很大的, 最好能打地脚螺栓, 不行的话就要做足配重。
至于调平, 倒是没太大必要, 因为机器人六轴完全可以补偿掉的。 不想直角坐标或者Sara, 稍微不平就出状况。

网友(点评):
内行建议。

网友:
不用调平,

网友:
完全不用考虑调平的事情,注意做好基础及化学螺栓,负载越大速度越快幅度越大,基础要求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