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马桶装扶手,又影响洗手池

楼主(2017-02-26):
为了便于老人使用,想在马桶两边装上扶手,即图中红色平行四边形所示。
但是,左边圆圈那里还有个洗手池,装了扶手后就不方便了。
如果扶手平时能藏起来就好了。

网友:
建议做个折叠自锁式的,也占用不了多大面积!

两方面都不误!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网上有卖得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医用护栏

网友:
药店有专用凳子,买一个就行

网友A:
类似于这种扶手的淘宝上就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扶手的淘宝上就有卖的

过奖,只不过是找到一个和楼主描述很接近的图片

网友:
还有一款哈  :侧面翻盖式,象正面马桶盖那样翻

网友:
看看为残疾人专设的厕所。

网友:
可以考虑装吊环。

网友:
伸缩套筒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这种扶手的淘宝上就有卖的

可以!!!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