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H8,长1700半圆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7-02-26):
如题,材料4330,材料为圆柱形,外径800,需在上面做一个D100H8的半圆槽,长度1700,需要保证同心度.应该如何加工?

网友A:
楼主有什么设备可用的?数量应该就一个吧,是要保证同心度还是圆柱度?

网友B:
D100H8的圆和什么圆的同心度??
请楼主再详细的描述

网友:
且不说什么同心,这D100H8的半圆槽,长度1700,床子都难找。

网友:
龙门铣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设备可用的?数量应该就一个吧,是要保证同心度还是圆柱度?

进口5米龙门加工中心.数量15件,要保证半圆孔的同心度,且要保证与轴外表面的平行度.平行度公差在0.02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H8的圆和什么圆的同心度??
请楼主再详细的描述

要求半圆槽与轴外表面的平行度,以及槽自身的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设备可用的?数量应该就一个吧,是要保证同心度还是圆柱度?

设备有61130的镗床,主轴是D130,这么长的工件,主轴进不去,肯定用不上.剩下的就是龙门加工中心了.加工中心是进口的,定位精度肯定是没问题,关键应该是在工艺和刀具上吧?

网友C:
相应行程的卧式座标镗床加工点应该好找,靠谱

网友(点评):
补充一条:为省花销,先上龙门刨床加工出模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应行程的卧式座标镗床加工点应该好找,靠谱

1700长,已经限制镗床不可使用了,因为为了保证同心度,不可能调头镗,主轴也进不去,长度也不够.

网友D:
这设计我估计是100h8没那么重要,要的事那圆弧的圆度,精度最好控制在h8以内,重要的事1700长的直线度。
楼上说用镗床,我觉得不靠谱,镗半圆孔镗出来一般都会椭圆,100h8误差会很大。
个人认为应该是龙门加工中心来干,开粗再半精加工,再球刀跑半圆,误差应该在h8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设计我估计是100h8没那么重要,要的事那圆弧的圆度,精度最好控制在h8以内,重要的事1700长的直线度。
 ...

这种活一看就知道镗床不行,关键是太长了.如果说短的话,可是使用工艺铁块将圆补圆了再进行镗孔,可以解决孔椭圆的问题.但是孔太长了,镗不到.所以我自己考虑和你是一样的,龙门加工中心为首选.但是这么大的铣削面积,刀具磨损会很大的,刀具根本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且图片截图可能不太清楚,100H8下面标了一个光洁度0.8

网友A:
这个产品不太好弄,用成型刀一类的加工方法不用考虑了,上镗床、做加长镗杆吧,镗刚性也是个问题,在镗杆支撑上多想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不太好弄,用成型刀一类的加工方法不用考虑了,上镗床、做加长镗杆吧,镗刚性也是个问题,在镗杆支 ...

工件总长将近4米,槽长1.7米,就算用加长镗杆也做不了,1700的镗杆肯定是没法用的,无论怎么支撑.

网友E:
这个成型刀,龙门,为啥不行,是因为定制成本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成型刀,龙门,为啥不行,是因为定制成本高吗?

你的意思是做一把直径100的球刀?可能吗?哪里有这么大的球刀?定制都没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做一把直径100的球刀?可能吗?哪里有这么大的球刀?定制都没人做.

可以问问刀具厂家,万一有呢。万能的淘宝上的。

网友:
成型刀保证不了H8的精度和形状误差,
本以为是1.7M的话可以做3.4M的镗杆加尾支撑,如果工件有4米长,那用镗杆确实可以否决了,

网友:
能不能做整圆加工,在一切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