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传动结构的选型计算

楼主(2017-02-26):
非标新人求助最近一直在看书学习选型计算,然后结合实际做过的结构去选型,发现不会选。主要是书上的例子都是单个传动方式,实际运用可能有几个传动方式一起,比如说电机直接链接丝杆我会选型计算,但是中间加上同步带连接 我就不懂这个同步带该怎么去选???其他的结构还有流水线的回流升降机选型?

网友A:
先确定好电机型号,根据输出轴直径,然后再选同步带轮,同步带轮选好以后再根据公式选皮带,最后再选丝杠,这些公式米思米上应该都有的,反正同步带的是有的,本人也是新人,做过一次同步带的,皮带长度和齿数一定要选好,不然很麻烦,至于怎么选要看你实际状况了,公式再米思米上都有

网友B:
如何选择同步带传动?
http://www.cmiw.cn/thread-158702-1-1.html

我要设计同步带传动的机构,计算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3599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选择同步带传动?
http://www.cmiw.cn/thread-158702-1-1.html

非常感谢,这个不错

网友:
您好  楼主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加QQ3039670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好电机型号,根据输出轴直径,然后再选同步带轮,同步带轮选好以后再根据公式选皮带,最后再选丝杠, ...

我会依据负载选好电机跟丝杆,同步带跟带轮我也会算,我的问题是丝杆通过同步带传动,同步带的计算参数是依哪个?